[STM32]
关于电路是高频还是低频怎么区分

楼主(2015-02-15):
(无正文)

网友A:
看工作频率吧,一般认为数字逻辑PCB电路30M以上的频率为高频,以下是低频。当然,这个30M的分界也不准,有人认为50M以上算高频。

网友A:
也有用下面公式来区分:
F=1/(Tr*π), F是频率(GHz);Tr(纳秒)指信号的上升时间或下降时间。
通常当F>100MHz的时候,就可以称为高频PCB电路。

网友B:
对系统或设备而言,高频、低频的划分是相对的。
对收音机,音频(20Hz - 20KHz)为低频。400KHz - 500KHz为中频,500KHz - 30MHz为高频。
对电视机,音频、视频(0Hz - 8MHz)、中频(6-10MHz)、40MHz - 300MHz 为VLF,300MHz - 800MHz为VHF,800MHz - 1.2GHz为UHF。
对数字电路,传输延迟大于30ns为低频,小于30ns的为高频。
对电力输电,有直流输电、小于100Hz为工频(低频)、300Hz - 500Hz为中频,好像没有高频输电?
对卫星通信、雷达又不一样。
对光纤通信又不一样。
对手机通信也不一样。
。。。。。。
等等,不一而足

网友C:
肥和瘦怎样区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肥和瘦怎样区分?

:lol+10086~

网友E:
波长跟板子的尺寸或者信号线长度达到可比拟的时候就是高频,这个可比拟可以是1/4或者是1/8等等,这个比值得看经验了

引用 网友C:
肥和瘦怎样区分?

看脸咯

网友F(2015-06-05):
还跟时代有关,原来386的时候,CPU频率是多少?叫快还是叫慢?现在500块钱的手机,CPU频率是多少?叫快还是叫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