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问如何去除这个50Hz的干扰?

楼主(2015-02-15):
电路用途是超声波波形接收机。
ADC前级的运放直接接超声波探头。电路放在地板上。
然后这个大幅度的干扰影响了运放。
应该就是工频干扰吧。
求解决办法,谢谢!

图片为接收机上电但还没接收波形时测得的,接超声波接收探头两端。

附图

附图

网友A:
用数字滤波。

网友B:
超声探头不接受50Hz的波

网友C:
高通滤波

网友D:
最好是找到干扰进入的途径,再设法解决。

网友E:
陷波器或高通。

网友F:
信号端与糸统地维持低阻的电路,不会引发工频干扰,除非电源没有搞好,或电源线与信号线引入串扰.

网友G:
超声波2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