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keil 中,怎样将C编写的函数,转换成汇编?

楼主(2015-02-15):
请教,在keil 中,怎样将C51编写的函数,转换成汇编代码?

谢谢!

网友A:
C51编译后,就转换成了汇编代码。

网友B:
工程选项里面有一个SRC还是什么的选项,选择后就会生成SRC文件。这个文件就是用汇编写的源码。 具体的请搜索c和汇编之间的相互调用的资料,我是在那里得到的。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调试的时候,打开反汇编窗口,那里面也是各种汇编,而且和c一一对应。对学习很有好处。

楼主:
C51编译后,就转换成了汇编代码。

谢谢回复。请教生成的文件后缀是什么?能直接在KEIL中打开看嘛?

楼主:
工程选项里面有一个SRC还是什么的选项

谢谢wangke2010回复。
请教在keil IDE中,哪个选项可以生成汇编输出?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
已经找到。

网友C:
谢谢大家的分享,正好用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