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5V16位的ADC一般配什么型号的电源芯片

楼主(2015-02-15):
输入电压8-12V,精度比较高,纹波比较小,发热比较小的(以前深受7805发热所害),价格比较低,容易购买的。

网友A:
芯片工作电压多少,后级耗电流多少

网友B:
ADC工作需要两个电压,一个是工作电压,一个是基准源;这个单元一般耗电不大,故工作电压用LDO即可,比如SGM2200;基准源就需要很精确的电压,建议用基准源芯片,比如TL431A之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DC工作需要两个电压,一个是工作电压,一个是基准源;这个单元一般耗电不大,故工作电压用LDO即可,比如SG ...

TL431给16位ADC做基准够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B:
ADC工作需要两个电压,一个是工作电压,一个是基准源;这个单元一般耗电不大,故工作电压用LDO即可,比如SG ...

记错了,TL431A才1%精度,对付16bit的ADC不够用

楼主:
基准想用REF3040,0.2%够用吗

楼主:
adc工作电压5V

网友B:
基准源精度是否够用要看待采信号的大小,楼主待采信号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D:
5V被分成了64K个小份,基准至少比这个高3倍。

网友E:
基准最主要的一点是要稳定

楼主:
信号是0——4V的

楼主:
电源方面比较熟悉78xx和1117系列,想用个纹波比较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