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单相全桥桥式整流器的效率是多少 ?

楼主(2015-02-15):
见下图
AC220V市电经桥式整流后,输出直流。

请教
这个电路的转换效率是多少 ?

谢谢!

网友A:
二极管压降乘以电流,就是它的功耗,首先要知道二极管的压降是多少

网友B:
拜托楼主你这图是自己画的吗?你仔细看看

网友C:
咋瞅咋觉得直流、交流画反了!

网友D:
图画错了
效率嘛 就是你桥和电感的损耗
首先 查你用的桥 型号 找到 压降 电感 找参数 然后根据实际电流 算损耗 算效率

给力+1111

网友E:
负半周的时候成不了回路。。。

网友F:
效率接近100%,
主图有错,

网友G:
什么叫全波?…支持楼上!…

网友H:
你这个效率可能是0.。。。。。。。而且要么烧电源要么烧全桥。。。。

楼主:
感谢各位大哥的参与和指点!

图是我自己画的,没有仔细检查,有错误,正半周时会烧掉整流桥。还望见谅!

修改后的原理图已重新上传,还望各位大侠指点!

非常感谢!

网友I:
效率是输出能量与输入能量之比。如果不是存储能量的设备如蓄电池之类,那么也可以定义为两个功率之比。
楼主的电路,其效率显然是指交流220V功率与输出功率之比。因输入是交流,故隐含条件是电路已达稳态,计算时至少需要取一个完整的周期。
类似的电路,计算效率有个取巧的方法,即输入功率减去所有损耗,必等于输出功率。所以损耗功率与输入功率之比被1减,即为效率。这样只需要计算损耗功率,稍微简单一些。
该电路损耗发生于:
1、整流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工频时反向漏电流的损耗可以忽略)。
2、滤波电感的直流电阻上面的损耗。
电容当然也有损耗,不过在工频情况下比电感上的损耗要小,通常可以不予考虑。但较精确的计算是必须考虑电容上损耗的。

楼主:
感谢大侠们的指点!学习了!

顺祝 羊年身体健康、事事吉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