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看下此电路中变压器的具体参数与型号?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02-15):
新人小白求助

网友A:
现在还能找到带音频变压器的调制解调器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能找到带音频变压器的调制解调器么。。。。。。。。

那可说不定,也许哪个被遗忘的角落里面还能翻出来一个。正如用变压器耦合的晶体管收音机,不定哪里就能找出一个来。
其实这两种变压器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