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ad 一直有电压

楼主(2015-02-16):
我用STM32F103C8T6做8路AD采集,焊上芯片,发现每路都有数据2千多,也就是1v左右的电压,可我没接电压啊,接入3.3v也没反应,求大神帮助啊,我都弄了三块板子了,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A:
程序沒錯?

楼主:
程序没错,一共做了10块,前七块板子没发现问题,剩三块板子这次都焊上了,结果发现这个现象,弄不明白了

网友:
你试试前七块板子是不是也有电压。

网友B:
既然前七块没问题,是不是你后三块硬件问题

网友C:
好多稀奇古怪的问题到最后发现是都焊接问题。特别是自己手工焊接的。

网友D:
7块没问题,3块有问题;
应该是焊接问题;

网友E:
焊接一定也得注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