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快过年了,换个心情,扯点“高大上”滴东西....

楼主(2015-02-16):
最近刚扯了那所谓的“环路增益”和“返回比”,其实在统一的范畴背景下,这哥俩本是一人。由于历史的原因,存在不同的说法,譬如“二端口分析”和所谓的“返回比分析”,但在我这里(其实早有相关文献存在)统一成了“数据流图分析”。

今天换个话题,经典的电路理论——对偶原理

由于我们习惯于处在世界的单一一边,时常对其另一边不甚了解(或不习惯)。譬如,你去购买电阻时不会说“买若干个电导”,原因在于你想到的是电阻串联在电路(导体)中起到了阻碍电流的作用。但是,你是否想到“电导”跨接在绝缘体间同样起到了增加电流的作用。

关于电路理论中的对偶原理,最近还有个例子,那就是“电流反馈”和“电压反馈”的输出阻抗的问题。既然都承认了“电压反馈”的输出阻抗可以有如下形式:

    Zo = Z0 / (1 + T)

却看不出“电流反馈”的输出阻抗也可以有其对偶形式:

    Zo = Z0 (1 + T)

此外,我们都非常熟悉BJT(或MOS)需有一个Rc(或Rd)来将电流源输出转换成电压。若ro>>Rc,那么含Rc的输出阻抗计算式(按负反馈符号约定):

    Zo = Z0 (1 + T0) / (1 + T∞)

中的Z0近似为Rc,而T0≈T∞。注意,那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电流反馈”了(端口电流被Rc分流)。

上述情况的对偶是电压源串联电阻输出(电压转电流),虽然这不是常见的情形,但其结果却和上述一致。

可能存在着一个反物质世界,我们不在其中所以我们不熟悉它。但是,物理学告诉我们应该有那么个“对偶”。对称是美的一种形式,其也是个“高大上”滴东西....

网友A:
看来得跟教幼儿园小孩一样,一点一点拿手教,才能转过弯来,破例花半小时慢慢开导。

首先,经典反馈理论中输入/出阻抗确实有那两种形式,任何一本模电基础都会说,我就不多口舌了,见下图:

网友A:
完了,上传不了图片,简单两句:

关于RR和af的区别:假设有一放大器G,其反馈网络为H,RR框图中的反馈网络只是H,正向网络仅仅是G;而af框图中的a和f包括G+H。
区别十分明显。

根据RR理论可得并联反馈输出阻抗为Z=Z0/(1+RR),根据af理论可得并联反馈输出阻抗R=1/y(1+af),注意:对同一电路实用不同理论,当这些理论都没有误差时,R必定等于Z,而Z0却不一定等于1/y,于是必然可以推出af不一定等于RR!!!

验证方法,对基本的积分电路分别仿真其环路增益(使用专用Loop gain分析模块,LTSPICE等中有),然后在仿真RR,对比两者仿真结果,区别很明显,零极点个数都不一样。

网友A:
另外,顶楼最后一个公式那地方,是我在另个贴中说的。公式下面那个"注意"说法不妥,主要是受教科书中反馈判断法影响,什么把负载短路,看有没有反馈电压,等。使用这种方法必须得首先找到负载在哪!?

楼主:
说明一下,以免跑题:

此帖主题是对偶原理。具体来说,对于“电流反馈”和“电压反馈”这两个对偶的反馈形式应该具有相应的对偶阻抗表达形式。这个是基本的电路理论,没有什么可以含糊的。

楼主:
关于“AF”和“RR”,在此也说几句:

1)定义不同,“AF”和“RR”当然不同,但是由此所表达的整个式子应该是等价的。

2)由于早期的反馈理论过于追求那个所谓的“理想”反馈框架,导致了对A和F这两个参数的生拼硬凑。现在我们早已知道,那个所谓的“理想”反馈框架仅是个特例而已。

3)返回比分析其实是将焦点聚在了某个(或某些)受控源上,并以此为出发点构建起一个环路,所以环和受控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也就有了“单/多环”或“单/多受控源”这两种等价的说法。

4)关于以受控源为中心所建立起的这种反馈框架,其实也不是返回比分析法的专利。早在信号流图分析法中就有提及。我曾经还特别提到了那几个相关的表达形式。

5)受控源的确定只是唯一地确定了A,而F必须根据具体的要求确定其具体的值,因此会有不同的T,譬如T0和T∞。这才是所谓“返回比”的妙处。

6)由于环路是针对某一个受控源所设立的,其更能贴切地反映出反馈机理。

总之,由于摈弃了所谓的“理想”反馈框架(其实是将其嵌入到了一个更宽泛的框架内),使得由此所产生的新反馈理论(其实是一种方法)更一般化,更贴近事实。

由于存在着所谓“新旧”两类分析方法,所以也就分划出了两套术语。其实,就本质而言,没什么根本的差异。譬如“环路增益”(T=AF),就其名词而言并没规定具体是个什么环,而在计算返回比时其也涉及到了A(受控源参数)和F。此外,若环路选择适当,AF和RR完全一致。所以,如果已经确定了具体的环路(即没有歧义)的前提下,用“环路增益”称谓并无不妥。

网友B:
留个名,看不大懂,也不太想看懂,这理论看了蛋疼。。。但牛人确实是需要玩这些的。。。

网友C:
大过年的 又扛起来啦

网友D:
提前拜个早年,俺尊敬的“高大上”老师。

俺很想到复旦去拜访您一回,只是不知您在哪个系哪个室?

网友D:
复旦计算机系的一些老老前辈,倒是老相识,很多年前打过交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AF”和“RR”,在此也说几句:

1)定义不同,“AF”和“RR”当然不同,但是由此所表达的整个式子应 ...

你这第1)条说法,承认af≠RR,与顶楼第一段认定的哥俩就是一人相矛盾,看来我做思想工作成功了。代价是浪费我半小时时间,一盘中国象棋的享受生活,外加2M手机流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AF”和“RR”,在此也说几句:

1)定义不同,“AF”和“RR”当然不同,但是由此所表达的整个式子应 ...

第2)是对af认识严重误解。先略过。

第3)条是对RR误解。集中在受控源上,原因在于没有受控源,只剩下无源RLC电路,分析最简单。要是不怕费事,完全可以集中在电阻上,结果照样准确。

第4/5/6)条,条条不离受控源,所以参见上面一条解释。

最后一句什么选择得当,说法不对!他俩何时相等,跟选择回路无关!而是取决于满足一定参数条件。

那句"T=AF没有规定是什么环",在一般情况下,尤其是实验室测量,电流环和电压环都要有,才准确。特定情况下一个就行,精度没必要高得话。

网友A:
上面有人提到FD,建议把学校名抹去!前几天我把他把分压电路都能算错得言论,转发到某论坛,结果真正FD大学得老师和研究生找来了,围攻我,大意是这个人可能是冒充,想砸FD大学招牌得,还说问题很严重,要我鉴别此人是否真是FD大学老师!我哪有那本事啊?
所以最近有人真得能拜访,鉴别下是不是假冒的,好还俺清白,俺出2个人路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过年的 又扛起来啦

这可没什么好“扛”的,都是经典....

楼主:
电路理论——对偶原理,明摆着的东西!如果这都玩不转,还有什么好多说的呢???

那1、2、3、4、5、6,点到为止(这不是这里的重点),不会再继续多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前拜个早年,俺尊敬的“高大上”老师。

俺很想到复旦去拜访您一回,只是不知您在哪个系哪个室? ...

或许照过面,在此也给您拜个早年....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理论——对偶原理,明摆着的东西!如果这都玩不转,还有什么好多说的呢???

那1、2、3、4、5、6,点 ...

继续转移话题?!
我们在"可兑"网友所发贴中,讨论得是黑人公式,你说其有两种特例,就是本贴前两个。
但是到了本贴中,你把黑人公式这个讨论对象去掉了,仅仅是说这两种形式都是可以有的!我几曾何时说过这两种形式不能有了?我原话是说用黑人公式求解电流反馈情形时两个T不为零,你篡改我原话!

现在继续篡改,连两种形式也不提,只说"对偶",让观众误以为我在说对偶定理是错的?!

关于对偶,确实有人不懂,有兴趣的网友点击我的ID,点击已发表主题,大约在今年夏天有个帖子,叫电路理论中对偶关系有多少!
有个人给的对偶定义有意思,大意是"两个关系满足对偶关系就叫对偶"。

倘若你再点击HWM发表主题更有过年味,比如什么是大小信号?答:y=f(x)就是!雷人!

网友A:
看了第一段,酱油E文不过关,把信号流图(signal flow graph)翻译成数据流图。纯模拟电路中怎么会研究数据data?
信号流图是跟借点分析,网空分析,混合分析一样的通用工具/方法,而af和RR专门针对反馈电路的,自然可以统一于它。要是真么说,几乎所有电路理论都要统一于能量守恒呢,有意思么?

网友A:
第三段好冷,电阻串联变大,并联变小,初中物理就讲过了,他问人"是否想到"!??
什么电导并联在绝缘体上,想干嘛?费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继续转移话题?!
我们在"可兑"网友所发贴中,讨论得是黑人公式,你说其有两种特例,就是本贴前两个。
但 ...

转移一下话题。

“比如什么是大小信号?答:y=f(x)就是!雷人!”

我倒不认为这是“雷人”,很认同这个看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转移一下话题。

“比如什么是大小信号?答:y=f(x)就是!雷人!”

先给出压缩的梨花体原文(每一行都留那么大空格,观众看着累)

一)小信号
所谓“小信号”就是泰勒级数之一阶线性近似,即
y = f(x) = f(x0) + f'(x0)Δx + o(Δx)
或Δy = f(x) - f(x0) = f'(x0)Δx + o(Δx)
若Δx够小,则可忽略o(Δx)得
Δy = f'(x0)Δx
此乃线性关系,有此才可使用强大的数学线性分析工具。
至于Δx需小到何等程度,
o(Δx)/Δx = (Δy - f'(x0)Δx)/Δx = Δy/Δx - f'(x0)
二)大信号
所谓“大信号”,就是原汁原味的y = f(x)

定义是门学问,有许多原则,其中有一个是定义的完备性。
所以,倘若根据楼主定义,泰勒级数的二阶展开式叫大信号还是小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先给出压缩的梨花体原文(每一行都留那么大空格,观众看着累)

一)小信号

既然是二阶展开,那就意味着该项“不可忽略”,当然要算大信号。
至于是否“不可忽略”,是否“够小”,完全看我们的要求。要求非常高,它可能是非线性的,要求较低,就可能是线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既然是二阶展开,那就意味着该项“不可忽略”,当然要算大信号。
至于是否“不可忽略”,是否“够小”, ...

既然是大信号,根据楼主大信号定义,y=f(x)=泰勒二阶???

说的这么清楚了,你该意识到他这个定义哪儿出问题了。

网友F:
羊年大吉   行好运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大信号,根据楼主大信号定义,y=f(x)=泰勒二阶???

说的这么清楚了,你该意识到他这个定义哪儿 ...

无论大信号还是小信号,y=f(x) 这个函数并没有变,这个函数是由器件和电路决定的,与大信号小信号无关。
变化的是信号,亦即这个函数的定义域,或者说x数值的范围。
如果x数值范围Δx能够使函数幂级数展开的高次项(二次及更高)可以忽略,这就是小信号。
如果x数值范围Δx不能使函数幂级数展开的高次项可以忽略,那就是大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无论大信号还是小信号,y=f(x) 这个函数并没有变,这个函数是由器件和电路决定的,与大信号小信号无关。
...

两头一堵,你就没法回答了,回答就会自相矛盾。
另,从你回答,你也没弄清楚楼主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两头一堵,你就没法回答了,回答就会自相矛盾。
另,从你回答,你也没弄清楚楼主意思。

那就等他自己说是否这个意思吧。
@路过打酱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等他自己说是否这个意思吧。
@路过打酱油。。

先给张兄拜个年!

回拜!身体健康,诸事顺遂!

楼主:
大年初一的,本不想扯那些玩意儿。

既然翻出了那么个老黄历,那就简单说两句。

翻了一下相关帖子,大概背景是说“小信号”该是如何小。这联系到了《高等数学》一阶近似,即一阶近似(“小信号”)下该如何估计误差。

作为对比,大信号模型显然就是器件的原始特性——即“汁原味的y = f(x)”。当然,可以用幂级数展开来近似那个器件的原始特性,但其目标就是“y = f(x)”。至于用二阶、三阶、...、n阶近似,那是数值计算的事情。

原则上,小信号模型采用的是线性模型,而大信号模型则是尽量尊重物理器件的实际特性。

楼主:
回到本帖的主题:

原先在另一个帖子里附了一张图,本来是不想在此重贴的,既然说我“篡改”了他的话,那就再帖一遍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

如果你要想再去那里找那个原帖,那是找不到了。为何?自己想吧!

楼主:
其它的废话,本人就不搭理了....

不好意思,先撤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年初一的,本不想扯那些玩意儿。

既然翻出了那么个老黄历,那就简单说两句。

又转移话题了!?这里正在讨论(大/小)信号,你怎么扯什么(信号)模型去了?信号是信号,模型是模型,分不清!

请看你原贴续的结论=

至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所谓“小信号”仅是为了 能采用近似线性处理而对信号大小的限制。“大”“小”信号的 差别只是处理方法的不同,与信号本质(乃至网络性质)无 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

如果你要想再去那里找那个原帖,那是找不到了。为何?自己想吧!

你顶楼第三个公式及解释就是我原文,还找什么?
为什么串联反馈往往得到的是第三个公式,而非第二个,自己想想吧!

网友A:
关于射极偏置共射放大器,楼主有两个判断: 判断一: 楼主的例子就是个电流反馈!(在可兑贴 子里说的) 判断二: 那已经不再 是纯粹的“电流反馈”了(本贴 说的)  综合一和二,我晕了,因为我无法用yes或no来 回答射极偏置共射放大器是不是电流反馈!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那就等他自己说是否这个意思吧。
@路过打酱油。。

从回复看出来了吧,你说的是信号模型,它说的是信号。
大过年的,为了让大家都圆满,人家用●作为对比●,于是所有理解都行了。⊙o⊙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年初一的,本不想扯那些玩意儿。

既然翻出了那么个老黄历,那就简单说两句。

原贴和此回复,原封不动地把微积分学中的泰勒级数一节内容,照搬过来了,真是"原汁原味"。
可不是么,泰勒级数还有皮亚诺余项能估算误差!!!小信号分析估算误差很有趣!也很有意义!
你不是女神,而是女汉子,哈哈哈哈。。。

建议:不要生搬硬套,起码得略微改造一下。

网友G:
老chang老抽老9过年好!坛中各位春节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老chang老抽老9过年好!坛中各位春节好!

老Lgz新年好!

网友A:
刚才随便一看,又有亮点了。
在[为何偏爱差分对]一贴中,楼主用所谓的误差分析得出结论,在Uid=0时,是x2的高阶无穷小,于是这是差分对优点,所以它好!!!

原贴地址: https://bbs.21ic.com/icview-459238-1-1.html

不知大家有没有看出问题来的?
提示:不要陷入纯数学思维模式。

网友A:
我上面说的差分对问题,没人看出来?
如果是这样,说明21IC的评分机制需要改革了!许多人加分的原因居然是--没看懂!正是因为没看懂,才觉的神奇,才觉得高大上;相反,同样东西,说的通俗易懂的却是低端没档次的象征。怪哉?!
那以后大家用文言文或宋词元曲体讨论模电好了!

网友H:
:L环路增益就环路增益,为毛要造个新名词“返回比”?
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环路增益就环路增益,为毛要造个新名词“返回比”?
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 ...

1945年的,在电路理论中经常用到的,不能叫"新"词了,天天用但不知道名字罢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你再沒来,老9一个人唱独脚戏挺寂寞的。

春节好,去了趟三亚,回来赶紧给各位同仁拜个晚年。明年去你们家怎么样

过了个新年,也没看出心情换了多少,该扯的还是扯,该撤的还是撤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你再沒来,老9一个人唱独脚戏挺寂寞的。

还寂寞呢,俺觉的怪好玩的,比如你看老抽2010年帖子,<电容耐压与容量的关系>,老抽推了个公式,小盆友都惊呆了,叫老抽快写书,你可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神奇公式???就是线性电容储能公式We=0.5CV^2!
和线性电感储能公式一起,是不是都是电路分析基础或大学物理中必说的东西?

网友H:
引用 网友A:
1945年的,在电路理论中经常用到的,不能叫"新"词了,天天用但不知道名字罢了。
...

难怪,现在怎么查都查不到返回比这个东西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无论大信号还是小信号,y=f(x) 这个函数并没有变,这个函数是由器件和电路决定的,与大信号小信号无关。
...

同意老大说的。
俺们中学化学老师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结构决定性质”,函数表达式是由“器件+电路”决定的,与输入无关。
联想起老抽之前给的一个式子:模电=功能*(器件模型+电路),当时我就想将它改为模电=信号*(器件模型+电路),也是同样的想法。功能或者说函数其实已经由“器件模型+电路”决定了,其输出如何,却是由(输入)信号来决定的。
至于“*”是卷积或者相乘倒是无关紧要了,时域与频域的卷积和相乘应该是等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同意老大说的。
俺们中学化学老师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结构决定性质”,函数表达式是由“器件+电路”决定 ...

难得你能关注我那个“公式”,那是我这些年来一直试图想提炼的东西。

“电路+器件”(电路指电路原理,器件则是指器件模型)应该是没什么大的异议的,而《模拟电路》中的“电路”和“器件”都必须被赋予功能的,否则就没什么被应用的价值了。不仅如此,这里的“功能”还应该被理解为是一种“性价比”,脱离了成本约束在工程上也是毫无意义的。

如此,将“功能”这个“公因子”提出来,就成了:

    功能 * (电路 + 器件)

模拟电路不一定要有信号输入的,振荡器就是个仅输出信号的模拟电路。所以用

    输入 * (电路 + 器件)

范围有点窄。

关于“小信号”和“大信号”,我早就说过:

至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所谓“小信号”仅是为了能采用近似线性处理而对信号大小的限制。“大”“小”信号的差别只是处理方法的不同,与信号本质(乃至网络性质)无关。

现在,还可以进一步补充一句:

    信号本无大小,只是模型不同。

脱离了器件模型谈“小信号”和“大信号”,那是完全不懂《模拟电路》的一种表现。

再次重申一下我的那句话:

原则上,小信号模型采用的是线性模型,而大信号模型则是尽量尊重物理器件的实际特性

楼主:
再次回到本帖主题——对偶原理。说那是个“高达上”的东西,其实一点都不假,“对称”不仅是美的,也绝对是个高大上滴东西。这个,可以查一下有关“磁单极”。

对偶原理本质是个对称原理,说明了某个理论具备了某种对称性。这种对称性对于相关理论来说是“全局”且“统一”的。所以,千万别问“电路理论中,对偶关系有多少? ”这种幼稚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得你能关注我那个“公式”,那是我这些年来一直试图想提炼的东西。

“电路+器件”(电路指电路原理, ...

恭喜老抽,终于有知音了。
能提炼出这个公式,不简单,没有4.50年工业设计和教学经验,根本不可能!赞一个!
老抽目光如炬,能敏锐观察到任何一个模拟电路子电路或系统,都必须有实现某个功能!比如放大器能放大,比较器能比较阈值电压,A/D能实现模数转换。。。;又,任何一个电路都必须由器件组成,没有器件的电路不叫电路。。。;此外,任何一个电路都要有工作原理,没有原理,就没有相应电路。。。
老抽花费多年精力,才有这个难能可贵的研究成果,实属不易。这个研究成果应该写入教材,以留传后世!

网友A:
有个有意思的规律:
老抽研究电路,结论是电路无路!
老抽研究电压,结果是无压!
研究大小信号,结果是信号本无大小!
研究。。。

老抽研究什么,什么都要没有了!?
崇尚佛家一切皆空为最高境界的有多少人?

参考文献:
老抽帖子网址: https://bbs.21ic.com/home.php?mod=space&uid=13623&do=thread&view=me&order=dateline&from=space&page=2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个有意思的规律:
老抽研究电路,结论是电路无路!
老抽研究电压,结果是无压!

还真是差不多!
当年我中学的老师对我们讲:看书,要把一本书看厚了,这个和那个有联系,那个又和另一本书里哪个地方有联系……然后又要把书看薄了,这个其实是什么什么,那个其实是什么什么,最后一本书所剩无几。
挺厚的一本书,最后所剩无几,这和“老抽研究什么,什么都要没有了”不是差不多么?

以力学为例,从质点动力学,到质点系,到刚体,到流体力学……其实最后剩下来的,只有牛顿三定律等很少的东西。
以电磁学为例,从静电开始,最后剩下来的,只有高斯定理麦克斯韦方程等很少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还真是差不多!
当年我中学的老师对我们讲:看书,要把一本书看厚了,这个和那个有联系,那个又和另一本 ...

常理说的读书由厚到薄,再由薄到厚,可不是这个意思。
你觉得薄,是和楼主雷同,喜欢看教材,而中国的教材内容要受大纲控制,所以即便看了几十本模拟电路书籍,其实跟看一本没什么区别!而且看来看去就是一点固定内容,什么半导体基础/二极管/三极管/小信号放大电路/频率相应/功率放大器/负反馈电路。。。于是不由感叹:模拟电路好简单啊,就这点东西!
天天捧着本教材看,当然会觉这也少,那也少了!

而事实上呢?
例如单单一个MOS管模型这个小小知识点,每天一个贴,每贴300~500字(废话不说),365天肯定说不完!2年也够呛,3年差不多。

网友G:
年,过完了,又适逢周末,过来扇扇风儿点点火儿

25年前为一个项目,去过复旦光源所,也许跟哪位打过照面呢,也说不定

高大上,再加上个引号,意义可就深远了!可咱硬是没瞧出来!
对偶原理或是对称原理,可谓“宇宙原理”。实际只是用于研究诸如物理学之类提供思维线索形式验证,从未被当作某领域基本原理
例如,“电导”非得跨接于绝缘体之间才能体现其特性么?

楼主:
对偶原理或是对称原理,可谓“宇宙原理”。实际只是用于研究诸如物理学之类提供思维线索形式验证,从未被当作某领域基本原理

《物理学》大概有这么三个最基本的守恒律,其实这也是相应三个对称性的翻版:

1)能量守恒——时间对称性

2)动量守恒——空间对称性

3)角动量守恒——方向对称性

《电磁学》和《电路原理》好像都是把能量守恒(即时间对称性)作为其“基本原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关于“对偶”,我特别还提到了那个“磁单极”,当然那只是为了说明其“高大上”而已。不知者不怪。

电阻越串越大,电导越并越大,这大概是我前面引用“电导”的用意。而串和并在电路中的应用好像也看不出孰轻孰重。所以,其实用“电导”来称呼那个玩意儿也无妨,只是不那么顺耳而已。

楼主:
早些年还真见过不少“社会人”,那时三教九流基本不拒。近年来,门槛有点高了,虽然少了些麻烦,但也缺了点“乐趣”。这不,时而上坛里“路过”一下也是一种消遣。

网友E:
Lgz2006兄“过来扇扇风儿点点火儿”。
还真把路过兄招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物理学》大概有这么三个最基本的守恒律,其实这也是相应三个对称性的翻版:

1)能量守恒——时间对称 ...

又来了,我都憋了5.6次没说的,你那个什么物理学对称之美的帖子,在百度里输入物理学 对称美 关键字,马上出来此你说法更详细的**/献一大把!你那个是"简约版"。

俺发帖遵循原则之一是:用百度轻而易举搜到大把的东西,坚决不发!浪费自己时间,也浪费别人时间。你那个直接给个网络链接就OK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Lgz2006兄“过来扇扇风儿点点火儿”。
还真把路过兄招来了。

嘿嘿
这位路过兄也就是个半瓶酱油乱咣当吧,貌似高大上!还就得老9弄他
想想,谁会讲“电导并联在绝缘体上”这样外行话?您当然不会
一个学算术的下脚料,冒充模电胖子

楼主:
谁会讲“电导并联在绝缘体上”这样外行话?

电阻不能和绝缘体并联???

其“对偶”就是:

电阻不能串接在导体中间!!!

网友G:
引用 网友E:
Lgz2006兄“过来扇扇风儿点点火儿”。
还真把路过兄招来了。

咱们看见过哪个电路定锂是用对偶(与对称还是有区别)证明的?
咱们谁能理解模电公因子的意义,除去杜撰性还有什么?
那个自命清高的家伙,是不是没市场了跑这三九之地?

楼主:
当然,我的本意前面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没必要再重复。

至于谁是“半瓶酱油乱咣当”,自己看吧!

楼主:
哦,还有...

有人提到百度。那些常识还需要百度吗???!!!

当然,百度不会提供忽悠的内容!

既然是常识,你就没必要在论坛上老是重复个不休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Lgz2006兄“过来扇扇风儿点点火儿”。
还真把路过兄招来了。

你能想象一个大学教授之类竞连一个分压电阻电路都不能准确引伸分析?
你能想象一个连hFE都不能理解的人,悟性之差如何讲授模拟电路?
你能想象一个连拜年都不会做的人,还能做好教学育人?

楼主:
咱们看见过哪个电路定锂是用对偶(与对称还是有区别)证明的?

说明根本不懂“对偶”!

咱们谁能理解模电公因子的意义,除去杜撰性还有什么?

“功能”都不知道,谈什么工程,自然离设计更远!难怪只是个“制造大国”,存在即合理

那个自命清高的家伙,是不是没市场了跑这三九之地?

那就是“跳墙”的节奏了!

赶紧撤!

网友G:
18楼真会抬举人儿,还什马E文不过关!根本就不是搞模电的,没摆弄过节电信流!张口就来的名称怎会弄错,谁会把电路误作电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还有...

有人提到百度。那些常识还需要百度吗???!!!

哦,原来你刚一出生,也没学习,就知道能量守恒了,厉害!
隔三差五就对称,守恒,不断重复,没有自己独到见解,没意思。我能让初中生都能听明白:
物理学中有个关系式
●对称↔不变↔守恒●
对称和不变之间关系如何理解?假设拿个正方形纸板放在你面前,看一眼后转过脸去,让纸板旋转90度,转过身来再一看,发现纸板根本没动过一样。而如果是圆,旋转任意角度都跟没变一样。所以对称↔不变。
而不变↔守恒关系更好理解了,略。

这些个物理问题,有点意思,理解起来也不难,但只适合老抽这样悠闲的老师玩,搞模拟电路的工程师要是天天玩这个,饿的牙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阻不能和绝缘体并联???

其“对偶”就是:

是你举的这个增流例子不合适!
使用绝缘体的目的自然是为了绝缘,希望I=0,你现在却并联导体来"增"流,目的是?有什么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早些年还真见过不少“社会人”,那时三教九流基本不拒。近年来,门槛有点高了,虽然少了些麻烦,但也缺了点 ...

这几年复旦肯定长大不少,可那时的酱油才毛多钱儿,此一时非彼。当时楼主还在数手指算零钱吧

就烦这种插2颗葱装象的,跑电工堆里冒充高大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怎么过个年之后变个人似的,对平常您敬爱的两位老师要求变高了,很多老师上课不都照书念,很多老师不喜欢 ...

一切都没变!
老抽依旧给他的粉丝门讲解教材,绝大多数粉丝都是没机会接受本科教育,或者是学了但早还给老师了,对于基本理论功夫有欠缺的这群人,这个"社会大学"是他们的福音!这是老抽对论坛的贡献。
俺和老6依旧是看到胡扯的地方就要说出来,我们是"都督",防止这群人被误导。老抽唱红脸,我们唱黑脸,少了谁都不行,没有我们都督,你们会被忽悠的神魂颠倒。比如老抽发帖给个节点电压公式,一群粉丝大叫神奇,欢呼雀跃,这种喜庆现象在其他论坛很少见。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怎么过个年之后变个人似的,对平常您敬爱的两位老师要求变高了,很多老师上课不都照书念,很多老师不喜欢 ...

您的心态真不错
可是,您都跟他学得了些什么,炫富?
有这功夫您随便找本儿大学书,不比听他胡扯胜10倍?

就以磁单级为例(他不提这个倒好),乍一看还以为物学家就以对称对偶为原理证明它存在,已获公认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嘿嘿
这位路过兄也就是个半瓶酱油乱咣当吧,貌似高大上!还就得老9弄他
想想,谁会讲“电导并联在绝缘 ...

老6,俺可没整人,俺说话是有真凭实据的,比如帖子"场到路的演变",网址: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1764&mobile=2

此贴从开头到"下面开始建立KCL,KVL处",这一部分是任何一本大学物理学或电磁场教材必说的内容,略过不看。往下的推导是自由发挥部分,起码3处有问题,为何没人看出来?
问题来了:照着教材抄的或推导的都没有问题,一自由发挥就出错,是不是表面上看着强大,实则内虚,根本没有真正学"会"?
主要原因是粉丝给惯的,没看懂就欢呼雀跃了,于是也跟着飘飘然了,温水煮青蛙。

大学物理和微积分(肯定讲矢量)几乎是任何工科院系必开课程,而节点电压法是电路分析基础必讲课程,没有学过这3门课程的(否则不会看到这些东西都觉的稀奇),应该是没接受过本科教育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咱们看见过哪个电路定锂是用对偶(与对称还是有区别)证明的?
咱们谁能理解模电公因子的意义,除去杜撰性 ...

虽然我也理解不了那个公因子,但是老抽处理问题的方式还是可取的,遇到问题喜欢归纳总结提炼,这是好习惯。
书先看厚再看薄,本身就是个学习和提炼的过程,否则书还是那本书,没有变成自己的东西,也就与自己没啥关系。
俺喜欢看这个板块,不是因为俺水平高,恰恰是因为觉得自己在模电方面一无是处,所以要多跟高手学习。不仅仅学习具体的知识点,学习思维方式学习处理问题的方法也许更重要,书本是死的随时可以拿来翻阅,但集思广益更难得。
具体到某个问题,输赢并不重要,对与错更与面子无关,任何人都会出错,大家都是在不断犯错中学习和提高的。畅所欲言远比分出个胜负高低来得重要。

Maychang的全面,L6的实践经验,老抽的数理功底,Xukun的博学,King王子的学识和心态,还有很多高手,都是俺们屌丝的学习榜样。

所谓“大学物理”,在物理系来说,叫“普通物理”。普通物理课程之后,才开始理论物理。至于高中的物理课,在物理系来说是“初等物理”。
老抽的数学和物理功夫,我是完全认可自叹不如啊,比物理系的理论物理课程还要深一些。绝对不是“没接受过本科教育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虽然我也理解不了那个公因子,但是老抽处理问题的方式还是可取的,遇到问题喜欢归纳总结提炼,这是好习惯 ...

你看走眼了,俺不博学,老抽数理功底也很差,乱套公式罢了。你看看这篇场到路的演变的帖子,此贴获得了阳春白雪的美誉?!
复制粘贴过来,让懂行的人来看看到底是阳春白雪,还是驴头不对马嘴

一,KVL
基于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积分形式)

∮E•dl = - d(∫B•ds)/dt = - dΦ/dt

沿电路作环路积分,若有电感则沿电感线圈中的导线作环路。
现在作两个假设(即近似):
1)假设导线为理想导体,即电阻率为零。 2)假设导线为等势体,通常波长比导线长一个数量级以上就可以近似认为成立。
由此假设,上式的左边积分在导线内将为零。环路积分变成了形式ΣUk,其中UK为除电感以外环 路中各器件的电势差(电压)。 现在再考察等式的右边。将磁链分成两部分,其一为穿过电感线圈,其二是穿过电路中的环路, 表为 - dΦ1/dt – dΦ2/dt。则方程变成:
ΣUk= - dΦ1/dt – dΦ2/dt
现在再作进一步近似,认为dΦ2/dt 很小,可以忽略(通常低频下是可行的)。再移项可得:
ΣUk+ dΦ1/dt = 0
这就是KVL,其中dΦ1/dt表示电感上的电势差(电压)。

说得没错啊?

网友A:
根据书名来判断院或深浅程度,不靠谱!
我们非物理系的用的就是普通物理学,程守诛编写。
中科大的物理化学等,学的比物理系,化学系还深。人家讲究基本功训练,强调其重要性。

网友G:
引用 网友J:
虽然我也理解不了那个公因子,但是老抽处理问题的方式还是可取的,遇到问题喜欢归纳总结提炼,这是好习惯 ...

嗯,在这儿只喜欢2种人
付出的,汲取的,再有就是心正各述已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根据书名来判断院或深浅程度,不靠谱!
我们非物理系的用的就是普通物理学,程守诛编写。
中科大的物理化 ...

是“程守洙”吧?不是“程守诛”。
程守洙先生编写的,就是普通物理,而且是工科使用的。
普通物理,也分多种。供医科使用的,讲得比较浅(学时较少);供机械、电子类的,内容较多;物理系的普通物理,要比机械、电子专业的普通物理内容更多更深。
加州大学物理系的普通物理,一共五大厚本,一本就有程守洙江之永《普通物理学》上下册(2006版)那么厚(1982年版是三册)。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是“程守洙”吧?不是“程守诛”。
程守洙先生编写的,就是普通物理,而且是工科使用的。
普通物理,也分 ...

物理,几乎包含了所有的自然学科,包括生物,天文地理等,真要写成大全,恐怕50大厚本也写不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物理,几乎包含了所有的自然学科,包括生物,天文地理等,真要写成大全,恐怕50大厚本也写不完。 ...

81楼,咱们说的是程守洙编的普通物理。
83楼,我不过说各专业的普通物理内容深浅不同,还是普通物理。
84楼,你说的是一般概念上的物理,囊括一切真实世界中的现像。我估计把郎道、奥本海默再加上费曼,搁在一起也写不出来这么多。

网友E:
就算是中学里面的物理(初等物理),深浅程度也相差很多。
我有一套《初等物理学》,兰茨别尔格主编,1948年俄文初版,1956年俄文二版。三本加起来1670多页。那个深度,绝非现在的中国中学教材可比。

楼主:
物理学专业没有不知道四大力学的:

一)《经典力学》(含分析力学)

二)《量子力学》(含高等量子力学——简称高量)

三)《电动力学》(含相对论初步)

四)《统计力学》(和热力学)

普通物理,只是个“引子”而已。

前导,除一般数学外,还有一门《数理方法》基础课,否则上述课程根本就无法学。

这些还仅是物理学专业基础课程,后续的专业课还有一堆。

尼玛,以为这些玩意儿“百度”能教会你的???

看到《数理方法》,想起前些日子,见到小跑堂,头脑里面第一反应是“正交函数”。那可是头昏脑胀好大一阵子。
这“四大力学”,是本科课程,还没到专业课,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我对“四大力学”,理解到波印廷矢量为止,再往后全不会。

网友K:
还是讲我们电工吧,电工学怎么样?

楼主:
本人在此当然只能扯些“幼儿园”的基础玩意儿,且通常还只针对某些人的“忽悠”而有感而发。

其他的,说了也白说,也没那兴趣。至于本人受过什么教育,从事什么专业的工作,管尼玛屁事!

有种,就事论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物理学专业没有不知道四大力学的:

一)《经典力学》(含分析力学)

百度一下,马上有:

物理学
开设高校数量:266所

物理学 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学、数学物理方法 、理论力学、热力学与统计物理、电动力学、量子 力学、固体物理学、结构和物性、计算物理学人门 等。

就以为你会用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是讲我们电工吧,电工学怎么样?

就是《电路》或《电路分析》或《电路原理》等等之类。

《电工学》更注重于工程和应用而已。

网友A:
这让老抽的粉丝情何以堪啊???人家为了迁就你们基础差,不得不扯些"幼儿园"的基础玩意,言外之意是你们2/3岁不懂事小P孩!

注意:老抽帖子中起码一大半俺都没参与/也不是针对俺的。不信查查:

https://bbs.21ic.com/home.php?mod ... w=me&from=space

楼主:
maychang 看到《数理方法》,想起前些日子,见到小跑堂,头脑里面第一反应是“正交函数”。那可是头昏脑胀好大一阵子。  发表于 2015-3-2 22:3

“正交函数”,想到希尔伯特空间。如果这个能学好,很多东西都迎刃而解,譬如:时频域变换等。此外,如果没有希尔伯特空间的概念,根本就无法学习《量子力学》。

网友G:
引用 网友K:
还是讲我们电工吧,电工学怎么样?

叫你戳中要点了!本是半路出家的人,只会给你扯点儿高大上,哪怕与电工基础不靠谱也不打紧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今天拿本简体版的高频线路书,随便翻开看到了个高上大,在选频回路(亦即谐振回路)中容抗与感抗是对偶的,我 ...

一个正阻,一个负阻?快接近jz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今天拿本简体版的高频线路书,随便翻开看到了个高上大,在选频回路(亦即谐振回路)中容抗与感抗是对偶的,我 ...

应该说“电容”和“电感”是对偶的。其实,《电路》中这源于“电抗”和“电纳”是两个对偶的玩意儿。

就《电磁学》而言,这由“电场”和“磁场”的对偶性便容易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