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求教,stm32030r8的APP跳转到IAP后再次跳回APP后,APP中断不能。

楼主(2015-02-16):
参考了AN4065,上电后从IAP跳转到APP后,正常工作。但是当从APP跳转到IAP(不更新程序)后再直接跳回APP,APP就不能中断了。是什么原因?
//                      __disable_irq();//关中断
//                        for(u8 i = 0; i < 48; i++)
//                              {
//                                VectorTable[i] = *(__IO uint32_t*)(IAP_ADDRESS + (i<<2));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                       SYSCFG_MemoryRemapConfig(SYSCFG_MemoryRemap_Flash );

                        /* Test if user code is programmed starting from address "APPLICATION_ADDRESS" */
                        if (((*(__IO uint32_t*)IAP_ADDRESS) & 0x2FFE0000 ) == 0x20000000)
                          {
                            /* Jump to user application */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IAP_ADDRESS + 4);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 Initialize user application's Stack Pointer */
                            __set_MSP(*(__IO uint32_t*) IAP_ADDRESS);

                            /* Jump to application */
                            Jump_To_Application();
                          }

还有就是APP跳转到IAP时 需要重映射中断吗,很疑惑。对M0不了解,请教大家

网友A:
感觉是 NVIC 的初始化的问题.

网友B:
APP跳转到IAP时 需要重映射中断吗??同问。。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在主程序里面里面使用了SysTick_Handler中断,跳转到IAP时没有关断。后来不使用嘀嗒中断采用定时器查询延时,跳转前关闭并清除所有中断,APP就可以跳转到IAP,超时之后再次跳回APP。

至于APP跳转IAP时是否要映射中断向量,个人觉得IAP中一般不会使用中断,无映射必要,我没有映射,可以跳转之后可以正常中断的。

网友C:
关中断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网友D(2016-01-28):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在主程序里面里面使用了SysTick_Handler中断,跳转到IAP时没有关断。后来不使用嘀嗒中断采用 ...

楼主,我想问一下,如果APP程序中使用中断,那么在跳转IAP之前,需要把所有用到的中断关闭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想问一下,如果APP程序中使用中断,那么在跳转IAP之前,需要把所有用到的中断关闭么? ...

是需要的,一般关掉全局中断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在主程序里面里面使用了SysTick_Handler中断,跳转到IAP时没有关断。后来不使用嘀嗒中断采用 ...

我当时用的其它MCU,从APP跳到IAP时就没有重新进行中断映射,完全没问题,当时从APP跳到IAP用到一个软复位指令,跑的uCOS-II

网友F:
使用了SysTick_Handler中断,跳转到IAP时没有关断

网友G:
你的中断是怎么配置的啊

网友H(2016-10-26):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IAP可以跳转并正常运行APP,一用中断就死机了。。。

网友I(2017-09-15):
@thebearontree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