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双电源

楼主(2015-02-16):
我想问一下,很多运放是双电源的。技术手册一般会给出参考范围,如OPA2227的双电源范围:正负2.5V~正负18V.
我想问一下当我给OPA2227提供正负2.5V供电,或给OPA2227提供正负9V供电,或则给OPA2227提供正负15V供电时。运放有什么的不同。
是否在电压的参考范围内,供电的电压越高,运放的输入范围越大,性能越好?

网友A:
双电源和单电源只是参考点不同而已,没有区别.
但是电源电压抑制比存在微小差别,在手册上会有标出.

网友B:
是否在电压的参考范围内,供电的电压越高,运放的输入范围越大,性能越好?

供电电压高,共模输入范围肯定越大,差模则不一定。
至于“性能越好”,不知道楼主的“性能”是指哪项参数。

网友C:
"是否在电压的参考范围内,供电的电压越高,运放的输入范围越大,性能越好?"输出范围也越大。其他性能,一般可能是中间偏上的好,各个运放不会一样。

网友D:
“供电的电压越高,运放的输入范围越大,性能越好?”

供电的电压越高,运放的输出幅度越大,压摆率"越差"。

网友E:
来学习学习,对于运放还是比较陌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在电压的参考范围内,供电的电压越高,运放的输入范围越大,性能越好?

供电电压高,共模输入范围肯定 ...

请问版主,给集成运放供电的电源,是否需要比较稳定,电压纹波较小?如果是,那么由LDO减压出来的电源一般比开关电源跟适合给运放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在电压的参考范围内,供电的电压越高,运放的输入范围越大,性能越好?"输出范围也越大。其他性能,一 ...

请问老师,如果给运放的供电的电源不稳定,电源纹波较大,是否会对运放的输出造成较大的干扰与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版主,给集成运放供电的电源,是否需要比较稳定,电压纹波较小?如果是,那么由LDO减压出来的电源一 ...

集成运放对工频纹波的“抵抗能力”相当强,但对高频率纹波比较“敏感”,也就是说,高频的电源抑制比不如较低频率时好。
不同的开关电源输出纹波大小也不同,是否可以用开关电源为集成运放供电,难以一概而论,需要考察具体情况。
但处理小信号的集成运放往往耗电不多,所以用线性稳压器为其供电,总效率下降很少。所以往往大功率部分用开关电源供电,小信号部分用线性稳压器供电(线性稳压器未必是LDO)。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师,如果给运放的供电的电源不稳定,电源纹波较大,是否会对运放的输出造成较大的干扰与影响! ...

运放有一个指标叫共模电压抑制比,可以抑制电源电压的变化。这个变化的范围和频率也有要求的各个运放不一样,你可以查看他的说明书得到。不过为了可靠,正象楼上所说,一般运放都是用线性稳压器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