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12V转-9V

楼主(2015-02-16):
各位大神,是否知道有什么办法或是电源芯片将直流的正12V电压转换成负9V的直流电压。

网友A:
需要多大负载电流?
如果100mA以内的话,可以用电荷泵来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多大负载电流?
如果100mA以内的话,可以用电荷泵来得到。

负载电流应该不大,-9v的电压是给运放0PA2227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多大负载电流?
如果100mA以内的话,可以用电荷泵来得到。

楼主,我的直流12V是从开关电源直接引出的,想将其装换成正负9V给运放0PA227供电,我有一个想法不知可行否,想将12V电压经过LM7809转换成正9V.   同时将正12V经过MAX765转换成负12V,然后将负12V通过LM7909转换成负9V。不知可行否?

网友A:
可行,只是MAX765不便宜,可以考虑用SGM320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行,只是MAX765不便宜,可以考虑用SGM3209。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行,只是MAX765不便宜,可以考虑用SGM3209。

大哥SGM3209是什么东西啊?是场效应管吗?百度查不到它的资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SGM3209是什么东西啊?是场效应管吗?百度查不到它的资料啊。

是电荷泵转负压的芯片,网上应该还没有放出规格,提供个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B:
用MC34063芯片设计+12V转-9V性价比很高。

网友C:
只是来学习的,这方面也比较欠缺~

网友D:
34063  7660 应该都行 甚至max232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荷泵转负压的芯片,网上应该还没有放出规格,提供个邮箱,我发给你 ...

谢谢。291243690@qq.com.

SGM3209 是正电压传负电压的吗,当输入是正9V,输出是负9V.当输入是正10V,输出是负1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SGM3209 是正电压传负电压的吗,当输入是正9V,输出是负9V.当输入是正10V,输出是负10V? ...

是的,仅需要三颗10uF电容,工作电压4.5V~18V,即输出-4.5V~-18V的负压,带载能力100mA。

网友E:
LM7909不是最简单经济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LM7909不是最简单经济的吗?

7909只能负压转负压,如输入为负12V,输出为负9V.7909不可能将输入正12V转化成负9V输出

网友F:
是的,负压只能转负压,但正压转负压我不太懂,不过现在的乱七八糟的芯片很多的,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