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n文件如何转换成16进制数组?

楼主(2015-02-16):
IAP程序更新,用的串口可以烧录bin文件,但是现在要用TCP服务器+无线串口发送数据,网络调试助手发送的文件不能是bin文件,这可怎么办。是bin文件转16进制数组,不是带其他乱七八糟的HEX文件。
:

网友A:
去网上搜转换程序,bin2he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网上搜转换程序,bin2hex。

hex文件还有其他地址信息,这些东西不需要,要的是纯16进制数组,网上bin2hex应该不行

网友B:
没用过,自已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hex文件还有其他地址信息,这些东西不需要,要的是纯16进制数组,网上bin2hex应该不行 ...

HEX文件有其特定的格式,不是你想要什么就是什么,必须遵照规范。至于说“纯”,bin文件才是真正的“纯”,干嘛要转换?

网友C:
我写的这个小工具就是干这事的。点那个“文件->数组”按钮……
http://www.pc6.com/softview/SoftView_105528.html

如果MCU能实现XModem,YModem,ZModem等协议,直接用windows自带的超级终端发送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自已试一下

不是转HEX文件,是转16进制数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EX文件有其特定的格式,不是你想要什么就是什么,必须遵照规范。至于说“纯”,bin文件才是真正的“纯” ...

主要是我想用网络调试助手发送bin文件,但是那货只能发TXT或是16进制数据,下位机接收到数据需要写到FLASH里作为APP程序,所以必须是纯数据。也可以自己写个上位机,但是我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写的这个小工具就是干这事的。点那个“文件->数组”按钮……

本来是带YModem协议的,但是不能用无线发送,所以我给去了。软件不错先试试

楼主:
不打算这样弄了,下位机还是整成接收HEX文件,然后再处理去掉没用的东西,再不行IAP不弄了,本想无线下载方便些,没想到越弄越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想用网络调试助手发送bin文件,但是那货只能发TXT或是16进制数据,下位机接收到数据需要写到FLAS ...

BIN文件的二进制表达和十六进制表达是一码事,根本不用什么转换,本来就是纯“数据”。用十六进制编辑器打开BIN文件,再粘贴过去。

网友D:
楼猪问题是从串口换成网络一下子没法适应  串口助手有现成功能可用 楼主没找到现成功能网络助手 也不想自己写 楼上们好像乱支招了

网友D:
跟bin hex或者数组没什么关系  vc加读文件加套接字

网友D:
不要界面 百度一下自己写个控制台的专用程序 两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猪问题是从串口换成网络一下子没法适应  串口助手有现成功能可用 楼主没找到现成功能网络助手 也不想自己 ...

恩就是这个意思,不过不打算弄了,keil生成HEX,然后转换成bin文件(APP程序不能直接用HEX文件),再自己写个程序转换成16进制数组,再用网络助手载入发送,这也省不了多少事。等有时间了自己写个网络助手上位机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就是这个意思,不过不打算弄了,keil生成HEX,然后转换成bin文件(APP程序不能直接用HEX文件),再自己 ...

你在逗我?  你的助手发送区可以复制粘贴上百k字节?
其实用ftp就完了……路由器升级很多这么干的

网友D:
不用折腾上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N文件的二进制表达和十六进制表达是一码事,根本不用什么转换,本来就是纯“数据”。用十六进制编辑器 ...

用十六进制编辑器,这个方法可以,就是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在逗我?  你的助手发送区可以复制粘贴上百k字节?
其实用ftp就完了……路由器升级很多这么干的 ...

这个我还不知道没测试过,就发送过几k的字节,最大不会超过60K的,FPT到是有印象,以前学做网站的时候用过,这个发送的是从客户端到服务器,我这wifi模块工作在透传模式必须是客户端模式,不过也可以试试。

网友D:
我相信没有谁做助手会允许使用者复制粘贴上百k数据在发送编辑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