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传输高频数字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5-02-16):
DSP板(母板)上通过扩展插针输出两路数字时钟信号给另外一块电路板(子板),频率约为12MHz和48kHz,用排线连接两块电路板,示波器测试子板上的48k时钟信号上有很多高频毛刺,感觉可能是12M串扰过去的。后来试过同轴屏蔽线,有一点改善。但还是不理想

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传输这两路信号?谢谢

网友A:
如果串扰到了影响逻辑状态的地步就改用电流型传输。如果没那么严重,用施密特门整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