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各位,STM8L与STM8S在编程方面差别有多大

楼主(2015-02-17):
快过年了,大家好!
好久没有用STM8S芯片了。弱弱的问一下,STM8L与STM8S在编程方面差别大不大?

网友A:
差别不大

网友B:
应该不大吧,外设基本复用的,ST也没那个闲工夫把每个系列的外设都重新开发一下。
不过S series真的好便宜额,搞的台湾、大陆的厂怎么活啊。。。。

网友C:
这个没怎么用过啊

网友D:
这样说吧,如果不用库,有一点相差,比如说stm8s有AWU,而stm8l没有awu,它用rtc做定时唤醒用起来很麻烦
stm8s的低功耗用起来简单但是stm8l用起来麻烦点
stm8s默认所有外设都是打开的,但是stm8l默认是关闭的
如果你使用st的库,那就差别大了stm8l类似于stm32,单stm8s却不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样说吧,如果不用库,有一点相差,比如说stm8s有AWU,而stm8l没有awu,它用rtc做定时唤醒用起来很麻烦
st ...

这位大神分析很到位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样说吧,如果不用库,有一点相差,比如说stm8s有AWU,而stm8l没有awu,它用rtc做定时唤醒用起来很麻烦
st ...

应该是所有外设的时钟是默认打开的,外设并不是所有的都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