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指令表存放地址?

楼主(2015-02-17):
51指令表存放的物理地址在什么地方。。指令表的地址在什么地方?

楼主:
比如单个MOV这种。存放在什么地方?

网友A:
不能按软件思路来理解这个问题,这要看计算机原理用硬件逻辑来实现

网友B:
没有“指令表存放的物理地址”

网友C:
指令本来就是虚拟的,能放到哪个物理地址中呢?或者说,这个问题不该这么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