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一个小板子的设计有点渣

楼主(2015-02-17):
买了把组装的烙铁,看了细节有些使用担心。

首先是这个T12烙铁架刚好容纳这个T12一体式烙铁。可是,电路板上的铜箔离内侧边缘也太近了,几乎挨上了。插拔烙铁不可避免要磨损板子,等边缘磨的差不多了,没准儿哪天,正负极就短路了,电源就烧了。

第2就是尺寸有偏差,烙铁身上的卡环离塑胶螺帽还有较大间隙,导致最后的金属螺帽只能旋半圈就扭不动了,无法完全到位。

连这么个小产品都设计不好,唉....

网友A:
其实你想多了。多写程序吧

网友B:
这东西都技术含量比较一般,市面都在拼成本了,自然要干些偷工减料的事,要不肯定赚不到钱。

网友:
一般用过两三年就坏了,买白光的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