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栅极驱动变压器通俗而且标准的…设计方法

楼主:
额,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许久之前一直在混电源板块,但一直看帖不敢发帖,学校给的任务做到一半就放假回家了,现在看书煞是郁闷。。
以前搞过全桥带空心变压器(……我觉得应该叫做串联谐振变换器),前级采用MOS图腾驱动 GDT,也就是栅极驱动变压器,GDT的初级就一组,次级有四组。 我用画图画的,略丑,不要在意这个细节。
其实我是根据其他人的作品仿制的,找一个差不多大小的绿环,然后用5条网线往上面密绕16匝左右,好像每个绕组都是2uH就绕成这挫样

波形挺正常的。
当然这是好的情况,我之前做同样的东西,参数都一样,只不过用的是漆包线,然后波形上升沿下降沿大的出奇。

根据经验来整这个GDT我想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在《开关电源设计》第三版中找相关的设计方法,书中 7.6.3节,信号级小功率电感中,有很蛋疼的一句话:“信号级电感在开关电源设计中很少用到,此处不再进行详细的介绍。”于是我就找不到标准的制作方法了,之前百度了很久都没有。

额,求各位工程师叔叔给个制作方法,哎不小心当了个伸手党,在此谢过了。

网友A(2015-02-17):
变压器驱动,现在确实很少使用。体积大,易受干扰,占空比不能太大或者太小,尤其是占空比不能变化范围太大。
其设计,和全桥或者半桥的输出变压器是完全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驱动,现在确实很少使用。体积大,易受干扰,占空比不能太大或者太小,尤其是占空比不能变化范围太大 ...

我觉得我这电路参数比较适合采用驱动变压器来驱动桥类的功率管,这驱动频率有个500KHZ,用光耦什么的不合适吧。

网友A:
用变压器驱动当然可以。
你的变压器,体积实在有些大,磁环的窗口面积大部分没有利用,完全可以改用小一些的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变压器驱动当然可以。
你的变压器,体积实在有些大,磁环的窗口面积大部分没有利用,完全可以改用小一些 ...

那这种驱动变压器跟普通的磁芯变压器设计是一样的吧?

另外问一下……这个评分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种驱动变压器跟普通的磁芯变压器设计是一样的吧?

另外问一下……这个评分是什么意思。。 ...

甚至可以这样说:所有变压器的设计都是一样的,都需要考虑铁损、铜损、效率、通频带、磁通密度、散热……

这个评分,是看帖的网友觉得某个帖说得好,便给这个帖加分,多少随意。

网友B:
记得本版块有网友贴过图讨论,以及如何决绝变压器驱动带来的占空比问题,

网友B:
解决误打成决绝了。。。。手机上,木法编辑和评分,以及楼层回复啊。。。WP系统

网友C:
16:36:36:36:36  FT-250环

网友C:
线绕平整,就不出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