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220V市电输入

楼主:
各位大神,   看了下,交流接触器好像挺合适。

   做个东西需要用到软件开机功能。初步预计是用PC机通过外置接口,如232,USB,PCI等来控制市电的输入。
也就是说PC发指令来控制220V的输入和输出。
想了下,没想到什么好办法,平时没接触过控制220V的。
直接控制220V,控制电路貌似已经没电了。。。。。
选用的开关必须要耐这么高电压。。。。
各位大神有推荐的好方案么,比如用什么继电器(220V貌似不能用继电器了)等等。。。。
十分感谢!

图中参数水平的继电器控制220V输入不知道有问题么?

网友A(2015-02-17):
继电器可以控制220V,这一点毫无疑问。
问题是谁来控制继电器。控制继电器的这部分电路,也是需要电源才能够工作的。你的接收232、USB等等信号的电路,也是需要电源才能够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可以控制220V,这一点毫无疑问。
问题是谁来控制继电器。控制继电器的这部分电路,也是需要电源才能 ...

感谢大神,
  计划用PCIE里的电源供电用,就是说控制部分电源来自于PC机。
  PCIE如何控制这个继电器?如果单独用一个IO口貌似太浪费,也觉得上电的瞬间不可靠。用个单片机来接受PCIE的指令,又觉得太麻烦有点浪费。
  提前给大神拜年了!

网友B:
需要5V和12V两个控制电源,作为单片机和其他通讯,继电器的电源。继电器的接点控制220V电源。

楼主(点评):
贴了个继电器参数图上去,大神有空看看是不是可以控制220V呢?我担心出问题。感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5V和12V两个控制电源,作为单片机和其他通讯,继电器的电源。继电器的接点控制220V电源。 ...

感谢大神,
   如果使用12V继电器,那么只要用PCIE的12V电源,然后再加一个控制信号就可以了吧。也就是说和控制普通继电器一样。   220V就连接在继电器的输入和输出。

网友C:
看你这提问,,完全是外行啊,,PCIE都来了,,你还是找个人包了这块吧。

楼主(点评):
这块是没做过。应该不难,就控制个开合,还需要外包么?只是不放心来征集下大神的意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
   如果使用12V继电器,那么只要用PCIE的12V电源,然后再加一个控制信号就可以了吧。也就是说 ...

232是12V的,你选的继电器是24V的,用是好用的,但你的控制电源要5V,12V,24,V了。还是选12V的继电器要好,可以少一个控制电源电压。

网友D:
你的计算机始终通电不?既然要用PC的232控制继电器通断,那就从计算机电源取电好了。3.3/5/正负12样样齐全,工作起来可靠些。

网友E:
所谓市电接通,你总有一边要有市电吧,把继电器等设备放在那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232是12V的,你选的继电器是24V的,用是好用的,但你的控制电源要5V,12V,24,V了。还是选12V的继电器要好 ...

感谢,
  这个220V的继电器直接输入开关电源。开通瞬间都有大电流冲击,会不会容易冲坏呢?担心这方面的问题。
不知道业内如果处理这种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
  这个220V的继电器直接输入开关电源。开通瞬间都有大电流冲击,会不会容易冲坏呢?担心这方面的 ...

驱动继电器的线圈电流一般只有几十mA,没有问题的。5V,12V不用计算机里的电源设计起来方便,有很多问题可以不用考虑。220V的继电器的接点开通瞬间有大电流的话,可能有电磁干扰影响,但不会冲坏5V,12V和其他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继电器的线圈电流一般只有几十mA,没有问题的。5V,12V不用计算机里的电源设计起来方便,有很多问题 ...

感谢,新春快乐
  我这个220V是用来给后续设备供电的,设备输出大概50V/8A。当然220V这边换算下来不是很大。有点怀疑继电器是否顶得住。
  看网上看了个交流接触器,但好像不好控制,不知道大侠用过么?

网友B:
CPU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接触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