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芯片疑惑1

楼主(2015-02-18):
刚用到一款开关电源芯片——TPS62110,其中的LBI是欠压保护功能吗,如果是的话当VI经R5.R6的分压<1.256V(内部参考电压)时,LBO里面的N型MOS管导通接地,但是LBO和SW间,接了个1M的电阻R4(见三图),
并不能使输出(SW)接地啊,那么不是多此一举吗??谢谢各位大神了:)

上图咯:

网友A:
R4另一端接的是电源的输出,他的意思是,这个LBO是开漏极输出,必须接上拉电阻。
而上拉电阻的上端应该接某个电源——这里面最合适的就是那个1.8V的电源了。。。。。

网友A:
这个LBO并不是要使SW接地,而是要给出一个信号指示输入电压已经掉落到设定值以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LBO并不是要使SW接地,而是要给出一个信号指示输入电压已经掉落到设定值以下了。 ...

首先谢谢你为我解惑:P那么那个电路应该是欠压检测电路,当电压低于参考电压,NMOS导通,输出低电平用来指示输入电压欠压了。。。

那么这个指示信号有什么用呢?输入给单片机检测还是干嘛用的呢,是不是还要另外加一个欠压保护电路呢?
谢谢咯

楼主(2015-07-03):
总结一下
1、LBI用于低压检测
2、LBO接上拉电阻到1.8V,当出现低压输入时,LBO输出一个低电平,指示单片机输入电压发生了欠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