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下MINI51定时器自由计数捕捉模式中的问题!

楼主(2015-02-18):
在定时器自由捕捉模式中,当第一次触发条件发生时,将TDR的值捕捉存入TCAP,为temp1;当计数器数到2的24次方溢出后,再从0开始重新计数,这时当第二次触发条件发生时,再将TDR的值捕捉存入TCAP,为temp2;这样为了计算temp1到temp2之间的时间,用temp2减去temp1,得出来的结果是不是就会不对有问题?

网友A:
如果两次捕获发生的时间差不超过定时器的一个周期0xFFFFFF,去掉差的高8位, ((temp2 - temp1) &0xFFFFFF) 这个值依然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两次捕获发生的时间差不超过定时器的一个周期0xFFFFFF,去掉差的高8位, ((temp2 - temp1) &0xFFFFFF)  ...

谢谢

网友:
解决了问题比什么都好

网友B(2015-03-25):
楼主,你真是个认真学习的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