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ano LCD相关

楼主(2015-02-18):
我用的是Nano112,48pin,LCD外接电容式, LCD是4COM 12SEG。测试程序中设置
    LCD_Open(LCD_C_TYPE, 4, LCD_BIAS_THIRD, LCD_FREQ_DIV128, LCD_CPVOl_2_6V);
    LCD_EnableDisplay();
    LCD->MEM_0 = 0x01;
原想,让com0seg0亮,结果com1seg0 com2seg0 com3seg0 com4seg0,亮了
有人遇见这种情况吗?

网友A:
您可以先 Debug 看一下 LCD->MEM 里的数据是否正确,若数据没问题,请与当地代理商联系解决。

楼主:
外接电容方式没搞定,目前用外接电阻方式了。

楼主:
大家用lcd的多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家用lcd的多吗?

手持设备,低功耗设备的显示屏一般用LCD,段的,比如计算器,或者显示个数据,状态指示

网友C:
我发现一旦用了LCD,写程序有70%都写LCD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一旦用了LCD,写程序有70%都写LCD了

以前用51最坑,还要研究共阳极共阴极,还要写乱七八糟的驱动。

网友D(2015-07-05):
遇到了同样问题,我分析Nano112,48pin没有电荷泵CH1 CH2引脚,C模式下,电荷泵不工作,偏压不正常,没有4个COM阶梯波形,导致同一个SEG下,4个段同时点亮。所以Nano112,48pin只能工作在R模式。

网友E:
可以先 Debug 看一下 LCD->MEM 里的数据是否正确,若数据没问题,请与当地代理商联系解决。

网友F:
楼主可以单步调试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错误出现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