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35 FLASH烧录问题

楼主(2015-02-18):
现在问题是只能在线用CCS仿真,在RAM或者FLASH里都可以。就是下载到FLASH里面脱机运行的时候发现没有任何反应。

这个很奇怪,之前我的板子是可以正常脱机运行程序的。现在程序下载到flash里面,掉电以后再上电就没反应了,cmd文件我用的是flash的,不是ram的。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情况?

很郁闷。

网友A:
楼主,新年好。这种问题论坛有帖子讨论过。我用手机不方便找,你可以试试能不能找到。注意检查仿真相关io的电路或者电平状态

网友B:
看下你的ccs软件里面的设置的吧,,其中有一项的下载后直接run的,需要设置上的。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估计是哪里设置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