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35 XRS脚不断复位

楼主(2015-02-18):
大概每13.6毫秒XRS引脚可以检测到一次复位信号,复位低电平持续时间50多微秒。

如果用仿真器连接在线调试就不会有这个复位信号产生。

网友A:
参考下这个帖子:http://zm10.sm-img2.com/?src=http%3A%2F%2Fwww.deyisupport.com%2Fquestion_answer%2Fmicrocontrollers%2Fc2000%2Ff%2F56%2Ft%2F70912.aspx&uid=a78021fae5cbd74ce9f3060eaab739e1&hid=8864d90d5a87e5ff5b0ce3e4988dcca5&pos=1&cid=9&time=1424359948459&from=click&restype=1&pagetype=0200004000000402&uc_param_str=pidi

网友A:
上面链接是我用手机复制过来的,你试试能不能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链接是我用手机复制过来的,你试试能不能打开?

我这边现在情况是可以正常下载也不报错。表现出来的症状是下载完成以后断电重新上电以后程序没有反映了。给人的感觉好像程序没有下载进去一样。好像没有下载到flash中,好像下载到ram中一样。断电再上电就没有了。后来我用示波器看XRS引脚发现有个异常的复位信号。感觉就是这个复位信号在捣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链接是我用手机复制过来的,你试试能不能打开?

你发的链接我之前查资料都已经看过了,没用对我来说。链接里现象是下载的时候都会报错。而我的这个下载的时候不会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发的链接我之前查资料都已经看过了,没用对我来说。链接里现象是下载的时候都会报错。而我的这个下载的 ...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已经解决了,最终还是我自己解决的,发现这个年头在网上找点有用的资料有时候还真是难。

1,程序的的确确是已经下载到flash里面了。
2,是启动的时候启动选项不对。正常应该是从flash启动,但是启动引脚由于板子换了一个元件,和以前的元件特性有点不同,导致同样的程序反而运行不起来。

3,问题已经解决了。

4,应该是全网首发这个问题解决方案的。

5,有没有人回答,为啥没有正常从flash启动就会引起XRS不停复位输出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最终还是我自己解决的,发现这个年头在网上找点有用的资料有时候还真是难。

GPIO34脚上电时要为高电平,否则DSP会进入等待模式。

楼主(2015-03-28):
引用 网友B:
GPIO34脚上电时要为高电平,否则DSP会进入等待模式。

大哥你怎么不早说啊,害我苦恼了很长时间(大概一周的时间)。

有个问题请教你,进入wait模式以后MCU有什么表现。比如XRS不停输出类似复位信号的脉冲。还有什么症状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你怎么不早说啊,害我苦恼了很长时间(大概一周的时间)。

外部表现就是CPU无**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部表现就是CPU无**常工作。

我当然知道是无法.正常工作,我是想知道具体还有哪些引脚会发出奇怪的波形之类的。比如类似XRS脚的脉冲。

另外XRS脚的脉冲频率和占空比是固定的吗。由什么决定。

网友C(2018-05-28):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最终还是我自己解决的,发现这个年头在网上找点有用的资料有时候还真是难。

能否请教启动引脚指的是哪个;
当时您是更换什么元件导致产生的故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请教启动引脚指的是哪个;
当时您是更换什么元件导致产生的故障呢

当时好像是启动引脚上接了一个电阻好像。被我拆掉了。

感谢分享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最终还是我自己解决的,发现这个年头在网上找点有用的资料有时候还真是难。

MCU的看门狗默认是开着的,没有正常从Flash启动,就不会去关看门狗,所以就会定期复位。
你可以看一下代码,在初始化的时候会关掉看门狗。

网友E:
这个是硬件问题引发造成的?

网友F:
楼主自己解决了哈,厉害

网友F:
这个我第一反应也是硬件上有所不同所引起的

网友G(2018-11-03):
请问楼主,您是怎么解决的,我碰到了与您一模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