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V6使用TI-RTOS,未使用的DATA变量没有分配地址哪里可以设置?

楼主(2015-02-18):
因为工程需要,大部分的变量都需要先编译,但发现使用TI-RTOS后,程序未使用的变量没有分配地址,有高手知道怎么解决吗?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被优化掉了?注意优化选项

网友B:
这个用volatile不是可以解决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volatile不是可以解决吗

也可以。总之是避免被ccs优化掉

网友C:
这个暂时不知道解决办法的,先帮着顶一下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