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场效应管驱动大功率的直流电机问题

楼主(2015-02-19):
小弟做一个小项目,需要驱动一个100W左右的直流电机,电压是12V,用单片机产生的PWM调速,单向的。我自己想了一个方案,就是下面的这个电路,请教高手是否可行?如果不行,需要做哪些改进?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12/10000=1.2ma
Q/T=1.2ma
Q=100nc
T=100nc/1.2ma=100us大概的导通时间 加上关闭时间 大概200us 最起码要乘以10倍的关系是2ms pwm的占空比假设50  pwm的频率不能超过250hz 电路不可靠
光耦后面加一级放大差不多驱动电流最起码要几百ma

网友B:
一个是开关频率问题,一个是驱动能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10000=1.2ma
Q/T=1.2ma
Q=100nc

那有没有值得推荐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开关频率问题,一个是驱动能力问题。

那有没有值得推荐的电路?

网友C:
驱动不够,加一级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不够,加一级驱动

那有没有合适的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