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7815应用电路分析

楼主(2015-02-20):
大神们,
   见附件的图。20V经过5欧姆的电阻连接7815,随着负载的变化,整个电路会如何工作呢?
   大概分析:随着输出负载降低,输出电流越来越大,在输入的5欧姆电阻的压降越来越大,从而7815的输入电压降低。
      从7815特性来看,要使输出维持15V,则基本要保证VIN-VOUT>3V。
   也就是说,如果7815的输入电压小于18V,这时候输出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十分感谢!

   个人分析:不知道7815内部的详细结构。但如果按照普通的反馈思路来讲,当输出电流过大,而使7815输出低于15V时,由于反馈的作用,7815输入和输出端的等效电阻会进一步降低。直到7815的输出BJT出现饱和为止,需要从内部结构分析这个饱和点是个什么情况。
    也就是说当输入电压小于15V时,输出电流增大到过流保护或者热保护才停止。

网友A:
随着输出阻抗降低,输出电流越来越大,在输入的5欧姆电阻的压降越来越大,从而7815的输入压降降低。
*************************************
红色字,通常不是楼主所想要表达的含义。
前一个,应该是“负载电阻”。后一个,应该是“输入电压”。

楼主(点评):
感谢,已修改,确实不大严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小于18V,7815的调整管就饱和了,输入是什么,输出也是什么。

谢谢大家!

感谢!
    莫非是**贤弟?
    输入和输出应该还是有个压降的,三极管的饱和压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
    莫非是**贤弟?
    输入和输出应该还是有个压降的,三极管的饱和压降。 ...

**贤弟?您够50s?

此非**,w1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