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这里的“伏秒值”是什么意思 ?

楼主(2015-02-20):
见下图,为“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张占松)”第二篇第四章第二节的截图

请教
这里的“伏秒值”是什么意思 ?

非常感谢!

网友A:
手机上网,看不清图,但既然提到了伏秒数,就要牵扯到伏秒平衡,所谓伏秒平衡,就是导通时候电感电压乘以导通时间等于关断时候电感电压乘以关断时间,而伏秒数既可以认为是导通时候电感电压乘以导通时间,也可以认为是关断时候电感电压乘以关断时间,它们的乘积都是一样的。顾名思义,伏,就是施于电感两端的电压,秒,就是这个电压持续的时间,既可以用伏秒数计算,也可以用伏微秒数计算,我的回答够详细了,还是不懂的话就继续问

网友B:
就是施加在电感两端电压对时间的积分。
如果电压不随时间变化,那么该积分就等于该电压数值乘以时间。
积分的结果,其单位为伏特·秒,故有伏秒值之说。

与电容对照来看,对应电容的是流过电容的电流对时间的积分(如果电流不随时间变化,那就是电流乘以时间)。该积分结果即电量,单位为安培·秒,即库仑。

所以我们可以将伏秒值看成电压对电感“充电”的“电量”。

楼主:
学习了,谢谢二位版主大哥的细心指点!

祝二位大哥新年好心情、身体康健、财源广进 !

网友C:
不懂,是响应时间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懂,是响应时间问题吗

不是响应时间问题。
考虑电容充放电,再考虑电感,比较容易理解。
先考虑:一个电容,有电流流过,如果电流方向不变,最后会如何?
电流流过,即对电容充电,电流方向不变,那么电容两端电压必定不断升高,直到电容的介质承受不住这么高电压,被击穿而后已。
即使电流方向可以变化(交流),在交流的一个周期内,如果充电电量与放电电量不等,电容上的电荷也会不断积聚,每个周期积聚一些,最后电容两端电压也必定升高到不能承受的程度。
只有电容在交流的一个周期内,充电电量与放电电量相等,即“安秒值”变化为零,电容在充份长的时间内才不会积聚电荷,此即所谓“安秒值”平衡。
再考虑电感。电感两端施加方向不变的电压,最终流过电感的电流将使铁芯中的磁通密度大到铁芯饱和。
同样,在交流的一个周期内,施加在电感两端的“伏秒值”正负不相等,电感铁芯中的磁通也会每个周期积聚一些,最终仍将使铁芯饱和。
只有电感在交流的一个周期内,施加在电感两端的电压时间积正负相等,总电压时间积恰好为零,电感在充份长的时间内才不会进入磁饱和状态。此即所谓“伏秒值”平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响应时间问题。
考虑电容充放电,再考虑电感,比较容易理解。
先考虑:一个电容,有电流流过,如果电 ...

懂了,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是响应时间问题。
考虑电容充放电,再考虑电感,比较容易理解。
先考虑:一个电容,有电流流过,如果电 ...

学习了,讲解很详细,赞一个

网友E:
多谢各位前辈的讲解啊

网友F:
应该是它对应的开关回路的伏秒值,为了省事他直接说成了开关管的伏秒值。。。。

楼主: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侠!

楼主,要向你请教一个问题,既然你问到了伏秒数,那想必也是电源新手,做为一个电源新手,这本书不知道你能看懂多少?这本书我早就买了,但是因为看不懂,所以就一直放在那里,也没看过,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怀疑我对书本的理解能力太差了,买了很多书,却又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向你请教一个问题,既然你问到了伏秒数,那想必也是电源新手,做为一个电源新手,这本书不知道你 ...

感谢版主大侠的参与和指点!

您谦虚了!

我确实是电源新手。这本书是一专业做电源的朋友推荐的,说这本书是 电源的 葵花宝典 :lol。
我手里是电子版的,书还没买(有时间去书店再买)。

这本书基本还能看懂,当然也有很多很多看不明白的地方。
我是这样想的:就像上学时学微机原理一样,上课时,老师在讲,有好多地方都不能理解,但是毕业后,在做过一些项目后,还是理解了许多,因此,我的想法是,先看,再实践,再理解...

不知大侠您怎么看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大侠的参与和指点!

您谦虚了!

不要叫我大侠了,我也是新手,以前的时候,我是只动手而不看书,所以我电源虽然做出来了,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一直这样是不行的,这样虽然能做电源,但是无法更进一步的提高,所以最近我也经常看书了,目前在看《精通开关电源设计》这本书,比较容易看懂,收获也很多,推荐你也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向你请教一个问题,既然你问到了伏秒数,那想必也是电源新手,做为一个电源新手,这本书不知道你 ...

此书语言确实比较晦涩,讲解得不是很清楚,而且内容有前后重复或者不一致之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大侠的参与和指点!

您谦虚了!

葵花宝典?没那么夸张吧。。。
表示木看完,就看了1/3左右,木往后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叫我大侠了,我也是新手,以前的时候,我是只动手而不看书,所以我电源虽然做出来了,但是却不知道为 ...

谢谢!

您说的《精通开关电源设计》是下图所示的这本吗 ?
有目标了,研究研究...

网友H:
《开关电源设计》第三版  和    《开关电源手册》第三版。
两本换着看,我觉得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您说的《精通开关电源设计》是下图所示的这本吗 ?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开关电源设计》第三版  和    《开关电源手册》第三版。
两本换着看,我觉得比较好。 ...

谢谢!

下图所示的 是 您说的 《开关电源设计》第三版和《开关电源手册》第三版 吗 ?
您有 这两本书的电子版吗 ,发我下
我的Email
my806email@foxmail.com

先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下图所示的 是 您说的 《开关电源设计》第三版和《开关电源手册》第三版 吗 ?

这两本书,在技术交流版面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都有,可以下载。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

下图所示的 是 您说的 《开关电源设计》第三版和《开关电源手册》第三版 吗 ?

我觉的电子版不好用,所以在TB买了影印版本的俩本书,哎书太贵了不支持正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本书,在技术交流版面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都有,可以下载。

谢谢版主!

在技术交流版块,找到 老tyw的“新年大书包” :https://bbs.21ic.com/icview-151414-1-1.html
可是找不到 《开关电源设计》第三版和《开关电源手册》第三版(见附图):'(
开关电源设计 找到两个,都不是 《开关电源设计》第三版
《开关电源手册》找到了,是第二版,不是第三版:(
还请您指点!

附图一

附图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的电子版不好用,所以在TB买了影印版本的俩本书,哎书太贵了不支持正版了 ...

谢谢!

TB(淘宝 ?),影印版本,好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