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msp430g2553 定时中断

楼主(2015-02-20):
为什么定时中断选这其他时钟源,就进不了中断呢?代码如下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msp430g2553.h>
/*
* main.c
*/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DIR |= 0x01;                            // P1.0 output
    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CCR0 = 50000;
    TACTL = TASSEL_2 + MC_1+ ID_3;                  // SMCLK, upmode
    //TACTL = TASSEL_1+ MC_1+ ID_3;                  // ACLK, upmode就不能进中断
    __bis_SR_register(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return 0;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P1OUT ^= BIT0;                            // Toggle P1.2
}
将中断源换成aclk
    TACTL = TASSEL_2 + MC_1+ ID_3;                  // SMCLK, upmode
    //TACTL = TASSEL_1+ MC_1+ ID_3;                  // ACLK, upmode就不能进中断
这是为什么,是不是需要进行其他设置?难道默认其他时钟都不工作么?

网友A:
数据手册中所说,都可以当做中断源的,你在仔细看看配置,是否其他的配置错了

网友B:
楼主真卖力,过年还在学习,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