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算一下各点间的电压

楼主(2015-02-21):
如图所示,请帮忙算一下  A-B   B-C  C-D  G-H  J-K 之间的交流电压。

改贴原因:去除“回贴仅作者可见”选项

楼主:
没有人会吗?

网友A:
条件不足,无法计算。

网友A:
这是要哪样?

网友B:
晕,有这么神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顺便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对于阻容降压,现在的电子电表是怎么计算电量的?是不是只计量有功功率?否则耗 ...

我记得曾经给你解答过这个问题,不过不是在这里,在哪里你应该记得吧。

楼主:
图片大家看不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曾经给你解答过这个问题,不过不是在这里,在哪里你应该记得吧。 ...

因为图看不到,请帮忙看一下我新发的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顺便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对于阻容降压,现在的电子电表是怎么计算电量的?是不是只计量有功功率?否则耗 ...

因为图看不到,请帮忙看一下我新发的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不足,无法计算。

因为图看不到,请帮忙看一下我新发的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稳压管在那里就不用算了,用看的就够了,我说过电路有长相的,一个二极管就是画了点7,意味著压降0.7伏特。 ...

因为图看不到,请帮忙看一下我新发的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有这么神密吗?

因为图看不到,请帮忙看一下我新发的贴

楼主:
因为图看不到,请帮忙看一下我新发的贴

网友F:
这里不帮人干活,这里可以帮干活的你出点主意——————去下个multisim,很容易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当然记得呀
就是看到了就想多份回答多份确信嘛,虽然你也是个论坛权威

晕,这个可不是更多人说就更有效、更正确,这个行业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你也不必纠结这么多,那点功率因素的影响,就算计视在功率一个月也多计不了什么,而且现在的家用表绝大多数都是计有功功率的,你去看看表的铭牌就知道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顺便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对于阻容降压,现在的电子电表是怎么计算电量的?是不是只计量有功功率?否则耗 ...

这个问题,我觉得您看看芯片的数据手册最直观,分普通电子表的计量芯片和多功能表的,建议看看ADI的资料,比如ADE7755。测量的结果直接在芯片内做好了转化,只需要按技术文档设计好外围电路。电力公司收费好像不会区分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至少民用户表没见这样区分收费的。网上现在有卖所谓的节电器,就是做一些补偿,对工业用电效果才明显,家庭用电效果不明显。您所说的耗电量误差的疑问,本身就对这个“电量”的界定不清,所以这个提法我觉得不是很适宜。
计量表国家都有相关的技术标准,不会对电路形式做限定(对使用的部分芯片不同的电网公司可能会有自己的限选厂家,比如时钟芯片和计量芯片,以前是这样的,现在还是否存在我就不知道了),只会对测量的指标做要求,包括表具的安全防护。电能表都有相应的校表台,有标准表来作参考。测量出来的结果有哪些就看所选的芯片功能,投入使用后的误差变化就看计量芯片和其它相关元器件的质量了。要当作产品去卖,肯定要经过检定,指标肯定要符合规约。低成本的一般就采用阻容降压,也好设计生产。
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个月也没有多少
不能这么说吧?假如家里有很多个这样的设备呢?
要是这个问题确定,我屋里可能早就装了 ...

RC降压的适用功率本来就不大,又是用于成本极为敏感的地方,由此造成的无功功率损耗又能有多大,自己不妨算一下,别无根据的凭感觉。而且早跟你说过,目前绝大多数的家用电度表都是只计有功功率的,你不放心,自己看看你用的电度表,查查型号、功能立刻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