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求高手,如何求出这个电路中的电阻和功率?

楼主(2015-02-21):
高手们,我是初学者,碰到一个小问题:3.7v锂电池通过5v升压供给功放芯片8002A,当中5v电压还要供给KD-9300音乐芯片,KD9300芯片是3.2v,其中如何计算降压电阻和电阻的功率供给3v的KD9300芯片,希望计算公式列出的详细一点哦,非常谢谢!

楼主:
我不知道KD-9300音乐芯片设置电流多大?我是设置了0.1A,太大了吧?

楼主:
KD-9300的电流设置大了或者说设置了不对求出来的电阻肯定不对,

网友A:
未知参数太多,不可能计算出来
而且串电阻波动也比较大,简单的就是串二极管,压降容易控制
建议增加一个ldo

网友B:
你不会是想通过电阻压降来供电吧?不要这样设计,因为供芯片的功率,也就是电流不是固定的。用电阻做压降,虽然能省钱,但这样的设计是垃圾设计,产品是垃圾电子产品,无法保证产品品质。建议不要设计这样的产品。

楼主:
音乐片功耗是上下波动的,因为功耗不大,要求不高,所需要的电流也不会很大,所以我认为电阻降压还是可以的哦,因为之前我不知道音乐片的电流是多少,我给他0.1A,结果理论计算电阻值测量出来的电压完全不对,还是5v,于是我在实际电路中调换电阻进行测量,结果是10K-15K之间,通过计算音乐片的电流是0.00015A,我选取12K,电压在3.4v-3.6v之间波动,一切OK。不过负载功耗大、电流大输出波动也很大,有一点要求的电路此时降压电阻不可采取。另外我想知道,计算降压电阻必须已知电源电压、负载电压、负载电流或者负载功率,前二个应该知道,负载电流或者负载功率就不一定知道了,如果大概知道负载电流,那计算出来的电阻肯定不对或者相差很大,那么如何计算正确的电阻呢?还有其他什么办法吗?请哪位高手指点了哦,在此多谢了!!!

网友:
你根据定义列方程,求最佳值

网友C(2015-03-25):
不太好算啊

网友D:
直接电池应该可以。。。。。

网友E:
这个有点难了
需要的许多参数未有提供
不好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