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4523 EEPROM问题求教!

楼主(2015-02-21):
小弟用PIC4523单片机内部EEPROM  产品检测到故障时在0x00和0x01两个地址写入标志位  程序上电运行时读取数据  现在发现读取到故障信息 但产品无故障  且为偶发现象 对EEPROM读写采用EEPROM_WRITE和EEPROM_READ进行操作   不知道是不是由于外部因素导致EEPROM误写 请各位大神赐教 小弟跪谢  邮箱:1430814457@qq.com

网友A:
记得曾经看到谁说过eeprom不要用前面的字节,有可能程序执行时的错误导致误写入。试一下写到后面的字节,比如10h或者20h看看还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B:
写的标志位是什么?0,1,还是0xff?
单独试EEPROM读写正常吗?

网友C:
可以在写完后,加一个验证过程......这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