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春节好,有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15-02-22):
我用PICkie 3脱机写入的hex文件,是加密的吗。如果没有加密我如何设成加密的那?

网友A:
加密是在头文件里设的

楼主:
哦。谢谢回答,如果用希尔特编程器写这个hex文件,为什么可以选择加密和不加密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谢谢回答,如果用希尔特编程器写这个hex文件,为什么可以选择加密和不加密那? ...

pickit3没有地方设的

网友B:
HEX本身是不加密的,也不能加密,否则单片机就不认识这个程序了。单片机加密是让写入的程序不能被读出来,脱机编程器加密,是让放在编程器里的HEX文件不被读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ickit3没有地方设的

pickit3下载器软件,有地方设置......不过显示的只是二进制,需要对着说明文档改,最好是把配置位写到hex里面,pickit读取的时候,会把这部分读取出来..............

网友C:
hex是没有加密的,加密是指的芯片加密......pic加密设置相应的配置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