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算一下 图中 A-B B-C C-D G-H J-K 之间的交流电压

楼主(2015-02-22):
如图所示,请帮忙算一下  A-B   B-C  C-D  G-H  J-K 之间的交流电压。

楼主:
新手,还请大家多多教导。

楼主:
没有人会吗

网友A:
容阻降压电路,什么ab,bc交流电压,真的意义不大,负载很大关系,什么cd,jk点交流电压,你到可以问问最大值(12+0.7),最小值(-0.7),实在想知道,搭一个电路,万用表一测就可以了,有时候测到的可不是正确值。
   以上纯属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