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跑一下SAM4N例程(一):ADC enhanced resolution

楼主(2015-02-22):
手中有一块SAM4N的开发板。ASF库又十分丰富。不是一天两天能游刃有余的。为了不让板子吃灰。
特来跑一下例程。我想这些例程跑完,也对ASF库理解的差不多了。

今天跑第一个例程,ADC enhanced resolution

例程调入也非常简单,首先打开studio6.2。只要插上开发板,则自动跳出界面。

这时可直接打开例程。

以下是调入时问的同意不同意协议许可之类:当然同意。

例程给出的所有时钟配置,串口配置,都在config子目录下边。

以下是时钟配置:

#ifndef CONF_CLOCK_H_INCLUDED
#define CONF_CLOCK_H_INCLUDED

// ===== System Clock (MCK) Source Options
//#define CONFIG_SYSCLK_SOURCE        SYSCLK_SRC_SLCK_RC
//#define CONFIG_SYSCLK_SOURCE        SYSCLK_SRC_SLCK_XTAL
//#define CONFIG_SYSCLK_SOURCE        SYSCLK_SRC_SLCK_BYPASS
//#define CONFIG_SYSCLK_SOURCE        SYSCLK_SRC_MAINCK_4M_RC
//#define CONFIG_SYSCLK_SOURCE        SYSCLK_SRC_MAINCK_8M_RC
//#define CONFIG_SYSCLK_SOURCE        SYSCLK_SRC_MAINCK_12M_RC
//#define CONFIG_SYSCLK_SOURCE        SYSCLK_SRC_MAINCK_XTAL
//#define CONFIG_SYSCLK_SOURCE        SYSCLK_SRC_MAINCK_BYPASS
#define CONFIG_SYSCLK_SOURCE        SYSCLK_SRC_PLLACK

// ===== System Clock (MCK) Prescaler Options   (Fmck = Fsys / (SYSCLK_PRES))
//#define CONFIG_SYSCLK_PRES          SYSCLK_PRES_1
#define CONFIG_SYSCLK_PRES          SYSCLK_PRES_2
//#define CONFIG_SYSCLK_PRES          SYSCLK_PRES_4
//#define CONFIG_SYSCLK_PRES          SYSCLK_PRES_8
//#define CONFIG_SYSCLK_PRES          SYSCLK_PRES_16
//#define CONFIG_SYSCLK_PRES          SYSCLK_PRES_32
//#define CONFIG_SYSCLK_PRES          SYSCLK_PRES_64
//#define CONFIG_SYSCLK_PRES          SYSCLK_PRES_3

// ===== PLL0 (A) Options   (Fpll = (Fclk * PLL_mul) / PLL_div)
// Use mul and div effective values here.
#define CONFIG_PLL0_SOURCE          PLL_SRC_MAINCK_8M_RC
#define CONFIG_PLL0_MUL             25
#define CONFIG_PLL0_DIV             1

// ===== Target frequency (System clock)
// - Internal RC frequency: 8MHz
// - System clock source: PLLA
// - System clock prescaler: 2 (divided by 2)
// - PLLA source: 8M_RC
// - PLLA output: 8M_RC * 25 / 1
// - System clock: 8M_RC * 25 / 1 / 2 = 100MHz

#endif /* CONF_CLOCK_H_INCLUDED */
上边可以看出,系统时钟是用了PLL时钟,且时钟源为内部高速8MHZ。加上分频系数2经过倍频25得到的系统时钟为100MHZ

可见以后的例程没有特殊要求都运行在这个频率下边。

一些串口和LED及按键配置都在board_init()里初始化,在conf_board.h配置,

本例中的串口就在conf_board.h中有配置:

#define CONF_BOARD_UART_CONSOLE

在初始化函数中会把PA9 PA10分配给串口。

在conf_uart_serial.h中指定的速率:

#ifndef CONF_USART_SERIAL_H
#define CONF_USART_SERIAL_H

/** UART Interface */
#define CONF_UART            CONSOLE_UART
/** Baudrate setting */
#define CONF_UART_BAUDRATE   115200
/** Parity setting */
#define CONF_UART_PARITY     UART_MR_PAR_NO

#endif/* CONF_USART_SERIAL_H_INCLUDED */
在主程序中声明:

/**
* \brief Configure UART console.
*/
static void configure_console(void)
{
        const usart_serial_options_t uart_serial_options = {
                .baudrate = CONF_UART_BAUDRATE,
#ifdef CONF_UART_CHAR_LENGTH
                .charlength = CONF_UART_CHAR_LENGTH,
#endif
                .paritytype = CONF_UART_PARITY,
#ifdef CONF_UART_STOP_BITS
                .stopbits = CONF_UART_STOP_BITS,
#endif
        };

        /* Configure console UART. */
        sysclk_enable_peripheral_clock(CONSOLE_UART_ID);
        stdio_serial_init(CONF_UART, &uart_serial_options);
}

这样速率就到了115200 无效验位,

这时打开SecureCRT软件就可以观察到结果了:

以下是8位结果:

以下是16位结果:

可见两个结果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