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IO输入输出问题

楼主(2015-02-22):
各位大神,
   我想把ALTERA的CPLD的IO口设置成输入输出模式,也就是说有时候IO口为输入状态,有时候IO口为输出状态。
   当我把IO口设置成这样的状态后,代码对IO赋值那IO就是输出,提取IO数据,那IO就是输入。
   是这样吧,需不需要其他操作呢?
   感谢啊!

网友A:
把IO搞成三态,通过一个标志位来控制它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IO搞成三态,通过一个标志位来控制它的方向。

感谢,
  IO口貌似有种定义方式貌似为输入输出方式,大概就是如此吧?没实战用过。

网友B:
IO脚的方向不会这么智能,只能由你控制。
输出必须要有输出使能控制。使能有效时为输出,无效时为输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
  IO口貌似有种定义方式貌似为输入输出方式,大概就是如此吧?没实战用过。 ...

你研究一下FPGA的三态门吧,其实也是个很简单的东西而已

网友C:
inout

感谢!在语句里定义成INOUT就可以了,是吧。。。。。

网友C:
必须是 ioout ,
三态是输出。

感谢!

网友D:
一般在数据总线上会有这个用法,通过读写使能以及片选等信号组合控制到底应该是从总线上取数据(输入),还是往总线上写数据。

网友E:
inout同一时间要么in要么out,操作按这样要求来就可以

网友F(2015-03-25):
需要自己控制,设置成三态,不难

网友G:
玄德正解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必须是 ioout ,
三态是输出。

普通的IO口,可以这么用吗?驱动能力需不需要考虑?或者只有在数据线上使用(弱上下拉),不接负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普通的IO口,可以这么用吗?驱动能力需不需要考虑?或者只有在数据线上使用(弱上下拉),不接负载? ...

貌似只有 GCK 等少数几个引脚是特殊的,其他 IO 都是“普通”。

每个 IO 驱动能力一般可以达到几个毫安,驱动几个芯片都没有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貌似只有 GCK 等少数几个引脚是特殊的,其他 IO 都是“普通”。

每个 IO 驱动能力一般可以达到几个毫安 ...

好,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