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网络高清继承者 HD同轴电缆传输方案

楼主(2015-02-22):
来源: 中关村在线
     HD-Over同轴电缆解决方案是继IP监控之外的另一种高清监控应用。尽管HD已经在市场上小有名气,但仍不免有用户担心,HD同轴能否实现高清,下面将针对一些问题做详细的解读。
HD兼容性差?只认HD-DVR
    在我们最熟悉的HD同轴电缆高清中,HDCVI首当其冲。有人认为HDCVI在搭配后端硬盘录像机时,只兼容自己的DVR模式,HDTVI/HDAHD是否可以兼容其他类型的硬盘录像机呢?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不过么给HD同轴电缆都有自己的格式,所以会选择对应的DVR。想要做到全面兼容,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兼容所有的960H格式;在最初的测试中,证明了不同品牌的HDTVI和AHD监控摄像机可以搭配不同的DVR,只要格式相同,就不存在不兼容的问题。

   既然HD同轴电缆高清有很多格式,那么问题来了,HDCVI和HDTVI从应用上可以取代960H,是否意味着他们的画质也同样是960H?

  IP网络高清继承者 HD同轴电缆传输方案

    关于高清的定义大多数人以720P为起点,其实960H的画质与720P非常相似,之所以前者可以脱颖而出是因为他们的兼容性为大多数前端摄像机厂商赢得了市场。无论是720P还是1080P,大多网络高清需要重新布线,而同轴电缆则并不需要;尽管目前尚未达到1080P高清,不过凭借着其960H的影响,将和IP高清
的720P一较高低。

  关于高清的问题同样还在DVR上,目前HD同轴数字录像机可以在同一时间支持720P和1080p吗?
   这个答案是否定的。测试结果表明,HDCVI/HDTVI和AHD每个设备都可以支持720P和1080P监控摄像机和后端对应的DVR。但问题出在硬盘录像机上,它们是否可以在同一时间录制720p和1080p的影片,无论是技术问题还是程序bug,这需要进一步证实。

      HD的对高清监控的优势在于无压缩处理,但是不排除因距离、外界干扰导致图像质量下降。现阶段HD同轴数字录像机缺乏均衡器,所以无法保证在实际使用环境中,电压等因素对视频的影响。即便如此,HD同轴高清也可以被归为最信任的高清改造方案之一。

网友A:
这个跟SDI、HD-SDI、3G-SDI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SDI、HD-SDI、3G-SDI有什么不同?

HD-Over同轴电缆解决方案去年就有很多厂商做报道,广电行业客户使用的比较多,也有安防监控客户在使用。SDI(Serial Digital Interface)是一种用于视频传输的串行数字接口,通过75欧姆同轴电缆传输未压缩的数字视频的一种视频实时
传输系统。
SDI接口简单可分为:SD-SDI(270Mbps,SMPTE259M)、HD-SDI(1.485Gbps,SMPTE292M)、3G-SDI(2.97Gbps,SMPTE424M)。
广电行业客户采用SDI接口的比较多,特别是一些监控矩阵和DVR的开发制造商。
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SDI、HD-SDI、3G-SDI有什么不同?

HD-Over同轴电缆解决方案去年就有很多厂商做报道,广电行业客户使用的比较多,也有安防监控客户在使用。SDI(Serial Digital Interface)是一种用于视频传输的串行数字接口,通过75欧姆同轴电缆传输未压缩的数字视频的一种视频实时传输系统。SDI接口简单可分为:SD-SDI(270Mbps,SMPTE259M)、HD-SDI(1.485Gbps,SMPTE292M)、3G-SDI(2.97Gbps,SMPTE424M)。广电行业客户采用SDI接口的比较多,特别是一些监控矩阵和DVR的开发制造商。

网友A:
最近正好在用GS2971 GS2972做SDI方面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正好在用GS2971 GS2972做SDI方面的设计

你现在做SDI项目设计,选用GENNUM公司的编解码芯片。我们在2000年考察矩阵切换器产品方案,考察过GENNUM公司的交叉矩阵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SDI、HD-SDI、3G-SDI有什么不同?

HDCVI、HDTVI、HDAHD在同轴线缆传输的是模拟信号(音视频),SDI传输的是数字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