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VDDA和VSSA必须连到VDD和VSS上

楼主(2015-02-22):
STM32数据手册中说,VDDA和VSSA必须连到VDD和VSS上,为什么?难道不能各用个的电源吗?

网友A:
可以由VDD经过电感电容滤波后接到VDDA,也可直接接上,但VDD和VDDA的压差不能超过零点几伏,手册里有讲到,一般的MCU都是这样的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C:
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
可以用磁珠或电感隔开;
也可以2路独立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