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如果使用mac做电子开发灵活,想入手个高配置的,知道的朋友给个建议。

楼主(2015-02-22):
2015准备学习下开发ios,和入手台imac,并想使用mac做一些电子开发。
本人时电子爱好者,从小就痴迷电子,愿路过的朋友给个建议。
我主要用来做一些stm32,msp430,cortex-a9的开发和一些上位机的程序编写。

网友A:
苹果的东西型号有限,根据你的预算买就是,根本没啥可选的余地,更不讲究啥“配置”。不过,拿苹果平台做MCU类编程,真不如Windows的资源多,虽然有,但是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玩苹果平台的最大合适理由应该是图像处理,这个是苹果的天然优势,楼主却恰恰以苹果之短(甚至是最短之处)来为选择苹果做个借口吧……

网友B:
搞电子开发类的还是windows合适,买个高配

网友C:
搞电子开发。。。。。其实对PC的需求很低,差不多还能跑的PC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搞电子开发类的还是windows合适,买个高配

应用电子类开发除非是极其复杂需要进行大规模仿真的项目,否则根本不需要什么“高配”。

网友D:
苹果乡很炫,做ios 开发或自己玩,用来做我们这行还是非苹果的吧,想win 还是Linux 都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东西型号有限,根据你的预算买就是,根本没啥可选的余地,更不讲究啥“配置”。不过,拿苹果平台做MC ...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苹果乡很炫,做ios 开发或自己玩,用来做我们这行还是非苹果的吧,想win 还是Linux 都方便。 ...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E:
买个玩可以  真急的时候PC顶上 没一点问题

网友F:
imac pro利器,运行流畅,工作时间长,充电速度快,启动快,没有呜呜噪声。值得拥有!
当然vm+winxp是必须的,

网友F:
看看我的桌子

网友E:
也许哪天我又用回PC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