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新人求教用stlink四根线怎么下载?

楼主(2015-02-22):
用stlink四根线怎么接?

网友A:
SW模式,swdio swclk 3.3V GND

网友B:
demo板载的stlink知道
过年回家,走得急,插在电脑上的jlink忘带了,自带了个最小系统板,回来才发现,还好手里面有二姨家送的板子
查了一下资料找到板载式stlink的接线方式,接上在仿真器里面选用stlink-debugger 选择swd模式即可
看图  拔下jp3 Idd那个短路帽(对板载芯片断电) 其他的不要动   左边CN2 (swd connect)左上有点的为第一管脚
管脚依次是见图(只需接 vdd  swclk gnd swdio 即可)

网友C:
swd的东西就是好用啊,比AVR的6根线好用多了

网友D:
引脚是一一对应的啊!

网友E:
二姨家不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