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一个68013的定时器问题,急!!求指教!!谢谢!!

楼主(2015-02-22):
目前我用68013实现一个定时器+SPI(端口模拟时序),如果单独使用,定时器正常,SPI端口也正常。
功能需要,需要通过SPI对外设进行设置,但设置后,定时器不工作了。测试发现,SPI端口是工作了的。
具体问题代码如下:
j=5;
for (i=0; i<j; i++)
{

      EA = 0;
         SPI应用程序(与定时器没任何关系,只是端口模拟SPI);
    EA = 1;
}
通过示波器,可以发现上面SPI程序正常运行,也就是说for循环式正常运行的,但定时器没有工作。

但如果把上面for循环中的j直接用固定的一个数值(比如5)替代,SPI及定时器都正常。
for (i=0; i<5; i++)
{

      EA = 0;
         SPI应用程序(与定时器没任何关系,只是端口模拟);
    EA = 1;
}
不知道for循环这里用变量j,怎么对定时器造成了影响,其余所有代码都一样。
请高手指点下,目前真没想明白问题在哪里,谢谢!!

楼主:
用PE0、PE1来实现SPI的SCLK及SDO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返回值影响或是资源冲突了!
确实需要也可以考虑楼上的办法。

楼主:
唯一的差别,就是for循环中是否用变量(我实际应用肯定要用变量),变量通过测试,也是有值的,用了变量,定时器就不工作了。
问题困扰几天了,麻烦高人们指点下,目前真没搞明白问题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