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次级接地,为何会跳闸?

楼主(2015-02-22):
手机发帖,无法发分,见谅。事情是这样的,今天我调试一个300W的双管正激电源,本来是正常的,想换一个元件,换的时候忘记拔掉电源插头了,这个元件在次级,当我的电烙铁碰到次级负极的时候,突然停电了,我心想这一定是巧合,次级接地,漏电保护器不可能跳啊,为了保护元件,我的电烙铁是严格接地的,是真正的接地。虽然我不认为漏电保护器会跳,但还是去看了看,果然没跳,用电笔测漏电保护器的输入端,也没电,这时候我才确定是停电了,但心想这也太巧合了吧,但是到了晚上,却看到别人家的灯全亮了,自己家的却不亮,我才意识到自己真错了,走到电表旁边,发现电表旁边的漏电保护器跳了,推上之后就有电了,这里有个大大的疑问,这个漏电保护器是如何跳的?我的电源初次级只跨接了一个332的Y电容,电烙铁接触次级负极,等于是负极直接接地了,但是通过这个Y电容的漏电流,根本就不足以导致漏电保护器动作啊,请问这个漏电保护器是如何跳的?请大家指教

网友A:
把图画出来就会明白了

网友B:
据楼主叙述,第一次看漏电保护器没有跳,用试电笔测漏电保护器输入端也没有电,第二次(晚间)看漏电保护器跳了。
中间隔了几个小时,楼主好像不是一直在现场,那就太难说了。也许其他人动过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楼主叙述,第一次看漏电保护器没有跳,用试电笔测漏电保护器输入端也没有电,第二次(晚间)看漏电保护器跳 ...

不好意思,主贴没有描述清楚,我们这里线路一共有两个漏电保护器,我家里面一个,外面的电表旁边一个,我们这里没有地线,所以电源也没有接地,只是初次级跨接了一个332的Y1电容,我电烙铁接地是另外找了一条线埋在地下做为地线的。事实上在我电烙铁刚一碰到电源次级负极的时候,漏电保护器就跳了,只不过我家里面的没跳,外面电表旁边的跳了,白天的时候我只看了我家的,没看外面的,事实上那时候外面的已经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主贴没有描述清楚,我们这里线路一共有两个漏电保护器,我家里面一个,外面的电表旁边一个,我 ...

原来是两个漏电保护器级联使用。
此现像只能说外面电表旁的漏电保护器比你家里面的漏电保护器更灵敏。这是可能的,因动作电流在各漏电保护器之间分散性相当大,即使同一厂家同一型号产品的分散性也是相当大的。不应该视为不正常。

至于Y电容容量小,不应该引起漏电保护器动作这个问题,也很难说。
烙铁头碰触Y电容一端,相当于开关动作(闭合),动作之后瞬间电流可能相当大(电压瞬时值在交流峰值附近),但持续时间相当短(持续时间与整个线路电阻有关),类似于阶跃电压施加在电容上的电流。
现在的漏电保护器,多使用小晶闸管作为触发元件,由差动互感器来触发,而小晶闸管触发所需要的脉冲持续时间非常短,通常只需要不到1us时间即可。但漏电保护器仅规定电流持续时间小于0.1s 动作了即为合格,并没有规定必须持续多长时间才动作。所以你的漏电保护器未必不合格。
合闸时漏电保护器不会动作,因合闸时漏电保护器内供晶闸管的电源建立起来也需要一小段时间,在此时间内漏电保护器不会动作。而供晶闸管的电源建立起来这段时间,足以使Y电容等进入稳态。

网友C: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别的用电器也在漏电。

网友D:
又没有破坏性,多做几次实验,用排除法缩小范围。
LCD电视高压线,用手摸,有烧焦发黑,身上不麻,更不会跳闸。

网友E:
搞电源应该有一个安全操作规程之类的东东的。。。。。。。你违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