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们,关于PT2272模块使用方法

楼主(2015-02-23):
诸位高手,我想请教一下,PT2272接收模块一般通过三极管、继电器去控制负载的,那么2272输出是否可以直接接入一个可控硅呢?使用双向可控硅还是使用单向可控硅?非常谢谢高手们!!!

网友A:
直接驱动恐怕不行,啃资料吧

楼主:
查阅资料很多,就是没有查到是否可以直接接入可控硅的有关资料,那就没有什么办法去控制可控硅了吗?如果去掉线路图当中的继电器,在三极管集电极上是否可以接入可控硅控制脚呢?还需要加入什么电阻或者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阅资料很多,就是没有查到是否可以直接接入可控硅的有关资料,那就没有什么办法去控制可控硅了吗?如果去 ...

〓◆ 晶闸管,可控硅专辑 14册 131M ◆〓

可控硅作开关量控制,需近20mA的驱动电流,一般是加一级3极管放大后再控制.
并且直接与电网共地需考虑安全措施. 下面电路供参考
→→ 晒一个无线调相,调功小产品 ←← , 有完整源程序及原

网友B:
这个楼主可以加入一个光耦来做一下过渡,我曾经在某款设备上见到过类似的电路,可以使用的

网友C:
通过晶体管或光耦驱动可控硅是可以的,至于单向还是双向,看你用在哪儿以及怎么用。

网友D:
完全可行!

PT2272模块输出可以直接驱动一个光控可控硅, 光控可控硅的最大峰值电流一般为500-1000mA, 比如MOC3041.

如想要更大的输出电流, 可再外扩一个大功率的可控硅即可.

楼主:
多谢高手们 的热情回复,你们给我的建议非常好,再一次谢谢

网友E:
进来吓了一跳,T叔果然威武啊,赞赞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