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个适合液晶点阵显示的8*16英文字体 笔画要粗

楼主(2015-02-23):
由于液晶上显示一个像素太细小,所以笔画需要两个像素才能看清楚。
另外需要一个像素来描边,所以实际只有6*14的面积。
找了很久没找到。求推荐一个字体。。。

网友A:
比例不合适就算有恐怕也不好看呢

网友B:
8*16上面就没法做字体.很难.本来英文就少,你觉得不合适自己改.也就那几个点.没什么可修正的.想好看你用好屏

网友C:
对,自己做字体,想要啥样都可以。

网友D:
自己做一个字体库,字符加粗就行了

楼主:
全部重做还是有点工作量的。其实也不追求字体了,就是为了笔画粗能看清。

网友E:
黑体?粗体?

网友F:
尝试几个字体应该可以找到楼主想要的吧。。。

网友G:
这种比例不是很和谐啊,做出的效果不会很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