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新版本的BSP是否能兼容A版本芯片?

楼主:
以前做的2个项目分别是M058和NUC120,以前一致用的BSP版本是 Version: 1.30 - 30. October 2009;现在准备用M054LAN,不过考虑到手上有现成的NUC120LE3AN,所以搭建了验证平台,外设也其他模块都调试通了;突然发现A版本的芯片停产了,都出D版本或B版本了,开始转到新的NUC100_120BSP_v3.00.001;却发现按照相关的部分后,连LED都控制不了!验证模块是【Smpl_NuTiny-EVB-NUC120】,好像是2012年的吧~~

使用BSP内带的SampleCode\GPIO_OutputInput 来控制PB0的LED,还是控制不了!看寄存器值是没有改变!采用“PB0 = 0”这种编码,真不能在A版本芯片上跑?还是程序哪里有问题?【对比新旧2个BSP的工程,比较寄存器就是不同!真是晕了】

有没有哪位朋友遇到这种的? 现在犹豫的是等拿到新的硬件后跑程序还是继续在目前的NuTiny上搞程序。

楼主(2015-02-23):
补充:BSP是昨天下载的最新的。keil以前一致用4.50,目前换成了4.74~~~;似乎没有发现与keil相关。不过有个问题是,4.47也不支持 M054LDN版芯片,最多只支持M054LBN;量产的话,怎么选??

网友A:
你更新新的 Nu-Link Driver 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的“database”选择不对,更改后,看到上面的界面了。谢谢!
顺便祝春节快乐!

楼主:
刚才仔细看了一下,发现“PB.0=0”这种编码只适合“Low Density”系列的芯片。寄存器在 0x200之后,我选的是中级别的芯片,操作失败! 目前还没有看到怎么使用BSP V3 来操作GPIO。
不知道是否有地方使用 宏定义 来自动区分 这种差异?没有提示的,还真是麻烦,看来真不能采用以往先采用高级别芯片验证后裁剪的方式开发。

网友A:
M051 系列对于 GPIO 的命名方式跟 NUC120 不太一样,M051 是 P0,P1... 而不是 PA,PB...

网友:
看头文件的红定义

楼主:
没有说清楚。“PB0=0” 是在NuTiny-EVB-NUC120的测试,同一个工程我修改成了 NUC120 版本的和 M054版本的。本来算法部分和GPIO时序的验证是用手上现有的120,以后目标芯片是M054。
为了适应新版本的MO54,就准备使用新的BSP 修改了NUC120工程,但是没有调试通,控制不了LED。 又看了新版BSP的GPIO用法,好像没有分“Low Density“,使用相似的P00 = 1这样的编码;暂时放弃用新BSP调通NUC120的GPIO了,因为好像要自己写,不然只有GPIO组的操作。只有等板子出来再验证时序了~~

网友B(2015-03-25):
从中学到了不少知识,谢谢各位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