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CT6IO口驱动TFT彩屏

楼主(2015-02-23):
彩屏型号SPFD5420,stm32通过IO口可以读取ID号并通过串口打印,但TFT一直白屏,能读取ID号是不是说明这块TFT是好的?对TFT寄存器的配置应该没问题,看了两个SPFD5420寄存器的配置都这样的。

网友A:
能读到ID号不代表值是正确的。有问题可以QQ联系我,QQ: 85755537.

网友B:
楼主主要是干嘛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读到ID号不代表值是正确的。有问题可以QQ联系我,QQ: 85755537.

我读取的值是正确的。读取到21536转换为十进制就是54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主要是干嘛的呀

我就是想问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状况,哪里可能出了问题,给点建议。液晶屏搞了4,5天了,依旧是白茫茫的一片,我手头就一块液晶屏,我怀疑是不是硬件问题。如果是,我就重买一块了。

网友A:
白茫茫的一片, 说明屏幕还未接收到数据。

网友A:
白茫茫的一片, 说明屏幕还未接收到数据。 QQ上说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问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状况,哪里可能出了问题,给点建议。液晶屏搞了4,5天了,依旧是白茫 ...

楼主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