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 FMC 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5-02-23):
看了 M051 BSP 包里面的 FMC_RW 例程,里面的这一段程序感觉有点不解:

这里判断了 CONFIG0 里面的 bit0 ,但是翻了 M051 规格书发现规格书里面对于这个bit的定义是保留的!

但是再参考了 MINI51 的规格书,这个bit却是有定义的。

DFEN : Data Flash Enable Control

这个是规格书记载有错?或是例程有错?

另外 M051 规格书里面只标示了有 CONFIG0

但是 MINI51 规格书里面却有 CONFIG0 跟 CONFIG1

我有点弄不懂了,M051 里面到底有没有 CONFIG1 ?

楼主:
再详细看了规格书有了新的理解:

M051 的 Data Flash 是一块独立的4Kbyte空间,位址固定在 0x0001_F000 - 0x0001_FFFF,而 MINI51 的 Data Flash 是由主空间划分出一块区域来使用,因此 MINI51 需要额外的寄存器跟旗帜来设定 Data Flash 的使用状况,所以 MINI51 的 CONFIG0 里面有一个 DFEN 来开启 Data Flash 的使用,也需要 CONFIG1 设定 Data Flash 的起始位址。而 M051 因为 Data Flash 固定存在因此也就不需要这些设定了。

新唐的 M051 FMC_RW 例程 main 函数有呼叫 set_data_flash_base() 函数,这个对 MINI51 是需要的,但是对 M051 应该是不需要的。

网友:
那或许是针对部分型号的吧?所以在另外一部分上说是保留位

网友:
楼主试一下就知道了。对那个位置读写读,看看能否改变。

网友A:
保留位这个东西不好说。

网友A:
楼主测试一下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