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哪种软磁材料的温度稳定性最好?

楼主(2015-02-24):
用磁环绕个电感,希望电感值的温度稳定性比较好一点,买什么材料的磁环比较好呢?

网友A:
要温度稳定性好,最好的方法是不用软磁性材料,做成空心的。
其次,是采用有空气间隙的磁路,而且空气间隙尺寸稳定。
再次,是采用粉末粘合的环,不用铁氧体环。

楼主:
哦。。。这个帖子不讨论空心的、不讨论有空气隙的,寡讨论闭合的磁环。

等下查查粉芯材料的曲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这个帖子不讨论空心的、不讨论有空气隙的,寡讨论闭合的磁环。

等下查查粉芯材料的曲线。 ...

铁粉芯材料磁环,是用粘合材料将导磁粉末粘到一起并成形,相当于很多很多很小的空气间隙。
仍然说空气间隙,是因为粘合材料如树脂等的磁特性与空气大体相同。
所以,磁环材料含铁磁性粉末越少,电感的温度稳定性越好。
用铁粉芯磁环和空心电感相比较,成本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