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自己画的板子芯片不工作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2-24):
晶振不起振的原因可能是晶振质量问题,电容不配置或质量有问题,如果是有源晶振的话也可能是装反了

网友B:
程序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不起振的原因可能是晶振质量问题,电容不配置或质量有问题,如果是有源晶振的话也可能是装反了 ...

用的无源晶振,现在有100多毫伏的乱波,不是正选波

楼主:
板子跑不起来,下不了程序

网友C:
有极大的可能, 板子布线有问题, 不规范~~~~~

网友D:
1,电源正常不
2, 晶振有没有正常起振
3, reset 引脚正常不

这些都没问题的话换芯片吧

网友E:
也可能某处焊接有问题,一处处测测电压

网友F:
1.晶振两脚并1M--10M 电阻试试.
2.reset pin正常吗?
3.3.3V电源稳定不?

网友G:
板子估计布线不规范,再看看电源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H:
是哪里没设置好吗,看看电源正常工作没

网友A:
先看电源正常工作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电源正常不
2, 晶振有没有正常起振
3, reset 引脚正常不

就是晶振没起震,有人说要下进程序配置才能起震,问题现在怎么下载程序进去?

网友I:
引用 楼主:
就是晶振没起震,有人说要下进程序配置才能起震,问题现在怎么下载程序进去? ...

请身边熟悉的人帮你看看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就是晶振没起震,有人说要下进程序配置才能起震,问题现在怎么下载程序进去? ...

楼主你好
Reset_b引脚上拉10K电阻,对地并100nf电容
NMI_b(PTA4)上拉10K电阻
SWD_DIO上拉10K电阻
SWD_CLK悬空或下拉电阻

然后检查Reset_b引脚是否正常。

网友K:
晶振是否用示波器10X档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晶振两脚并1M--10M 电阻试试.
2.reset pin正常吗?
3.3.3V电源稳定不?

谢谢,飞思卡尔FAE给的答复是:该MCU启动不需要外部晶振。
当时我下不进程序是因为Jlink电路有点问题,现在已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板子估计布线不规范,再看看电源设置是否正确

谢谢,飞思卡尔FAE给的答复是:该MCU启动不需要外部晶振。
当时我下不进程序是因为Jlink电路有点问题,现在已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哪里没设置好吗,看看电源正常工作没

谢谢,电源工作正常。飞思卡尔FAE给的答复是:该MCU启动不需要外部晶振。
当时我下不进程序是因为Jlink电路有点问题,现在已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电源正常工作没

谢谢,电源工作正常。飞思卡尔FAE给的答复是:该MCU启动不需要外部晶振。
当时我下不进程序是因为Jlink电路有点问题,现在已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好
Reset_b引脚上拉10K电阻,对地并100nf电容
NMI_b(PTA4)上拉10K电阻

谢谢,飞思卡尔FAE给的答复是:该MCU启动不需要外部晶振。
当时我下不进程序是因为Jlink电路有点问题,现在已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K:
晶振是否用示波器10X档打的?

谢谢,飞思卡尔FAE给的答复是:该MCU启动不需要外部晶振。
当时我下不进程序是因为Jlink电路有点问题,现在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