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新手画了一块STM32的PCB,感觉会有很多错误,希望大神们能...

楼主(2015-02-24):
原理图、PCB图、元件库、封装库我都已经上传到 百度网盘(   pan.baidu.com/s/12KUvk    了,有啥错就给我指出来吧,如果还有好的建议也欢迎大家提出来,谢谢啦:P。

另外,我还有个问题,请看图:    。为什么我把这个芯片导入到PCB里面,引脚里面会有绿色高亮的 XXXXX ?    导致不能连线。要怎么解决啊?

       引脚放大后会出现  “<10 mil”字样

    按“L”,把复选框中的DRC Error Markers去掉后会出现左图绿色高亮的线条。(我连线的时候是把复选框中的DRC Error Markers去掉的,不然不能连接)  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指错送不送班子呀。

楼主:
啥班子?麻烦你给我指点指点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啥班子?麻烦你给我指点指点咯。

楼主打的样,,,板子。

线距规则改一下就不绿了。

网友B:
先把绿色那层机械层去掉/隐藏,你就懂了

网友C:
pcb封装没有标准的?

网友D:
这是板子?

网友E:
这个芯片的每个焊盘是用8个圆形焊盘拼接出来的。是错误的。焊盘的形状可以是椭圆形。
建议拿本书,先看一下pcb设计的基础知识,再来画。磨刀不误砍柴工。

网友F:
没看到绿色高亮啊
楼上,楼主的意思可能是pin脚不做扇出,直接在PAD点上做盘中孔到内层

网友G:
用标准的封装库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封装没有标准的?

封装我都是自己画的,除了那个STM32。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标准的封装库好了

STM32芯片    用的就是官方的封装库呀

楼主:
画好的板子在百度网盘里。。我截的是  这个芯片刚刚导入到PCB里面时候的样子

网友H:
欢迎来到电子世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芯片的每个焊盘是用8个圆形焊盘拼接出来的。是错误的。焊盘的形状可以是椭圆形。
建议拿本书,先看一下 ...

又是书又是视频的,都有在看

楼主:
  地址在这里:  pan.baidu.com/s/12KUvk

楼主:
引用 网友H:
欢迎来到电子世界

谢谢

网友C:
做个板试试呗

网友I:
规则设置下不就好了

网友J:
目测不能正常工作。小伙子,换板子是体力活。但是先是脑力活。你想画好板子。找个师傅才行。

网友K:
可以画小点  便于后期使用价安装孔,电容位置 不是原理图画一排,pcb里面就放一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