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高手,分压电阻的功率如何计算的

楼主(2015-02-24):
如图,是计算R1的功率为主还是计算R2的功率为主?或者R1、R2相加进行功率计算呢?谢谢高手们。

网友:
楼主如果计算因为分压损耗的功率当然要加了,根据35知道分压电阻 r2的电流

网友:
r1的分压1.5v 算出来上面的功率,相加

网友A:
就看负载阻抗了,要是负载阻抗无法让输出维持在3.5V,那就不好计算了

网友B:
列个函数方程式呗。

网友:
楼主如果真的能保证输出电压是3.5V,则很好计算,如果是变化的负载,则不好计算,需要列方程,甚至微积分

网友C:
这个得看后面的负载吧。。。

楼主:
说法不一,但是首当其冲的是R1,第一考虑的就是R1了

网友:
这个情况用运放或者三极管做稳压输出分压,就比较靠谱了

楼主:
我是使用在比较简单的电路方面的,没有必要使用很复杂的电路,电路越复杂功耗越大,麻烦就越大哦。谢谢高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使用在比较简单的电路方面的,没有必要使用很复杂的电路,电路越复杂功耗越大,麻烦就越大哦。谢谢高手 ...

如果你想让负载电源稳定,必须的复杂一点点

网友E:
Pr1=(5-3.5)(5-3.5)/2.2*1000(w)

楼主:
这位朋友好像是在做广告哦,

网友F:
不知道有广告,楼上说的是?

网友G:
这个得和负载有很大的关系吧,我觉得你这个3.5V那么不稳定呢

楼主(2015-03-26):
KD-9300在放音乐的时音乐声音输出是有大小的哦,所以电压就有波动的哦,不要超过3.5v要求OK

网友H(2015-06-23):
如果只是这么简单就好了,但是你要是挂在其他的就变了。

网友:
这都是基本的东西,楼主竟然说不知道怎么算